[求助] 请教DSP48A1实现乘加的问题

楼主(2013-06-24):
我能用两个DSP48A1模块一次性实现Y=A+B*K0+C*K1吗?有没有这方面直接调用DSP48A1模块的例子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例化不行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写 *+ ,但是用use = dsp48 约束 ,具体约束忘记了,看看xilinx的语法支持就知道了,
要不然的话,就是直接调用dsp48模块,有dsp48a模块的IP

网友:
直接用ip生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