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仿真为啥理想正弦信号做fft 才12bit

楼主(2013-06-24):
各位大侠:
   今天我用hspice验证采样电路,先对理想的信号源做了fft才11点几个bit; 信号0.75m 采样6m ,1024 点fft;是仿真精度不够还是其他啥问题,求解释;先谢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用hspice的".fft"功能?还是使用".print"再透过matlab运算?
若是使用".fft"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能是你的采样点数太少了。
但如果是使用".print"则可能是因为你的电路只有弦波的信号,
并没有出现像glitch等这种精密的仿真结果时,
它print出来的解析度并不会太高。你若将波形放到非常大时就能观察到
弦波会出现锯齒的現像。但这只有波形图才会这样,它的仿真精确度还
是非常高的,不需要太担心。

楼主:
谢谢 acgdestiny  的解答;我是用sx 查看的波形用你面的fft工具做的fft; 意思就是说hspice运算的精度还是很高的只是在保存.tr0 时精度有限;我的理解对吗?
再请教一个问题,想我验证采样电路这种我最终要用什么分析方式去分析结果,才能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呢?

网友:
计算机的精度永远不可能是无穷大。计算机只能用一个有理数的串来近似无理数。就像无论你给多少内存,计算机永远也不能给出PI的精确值一样。
而你设置的仿真精度下你所得到的数据,实际上是计算机在真实结果的近似值。
在需要很高精度的时候,把仿真器的迭代终止条件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都要往小里设。
good luck

网友(2013-09-10):
你要用实际仿真时计算出来的点的值去做FFT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1024个点的数目够了,关键是采样点的信息是否正确。
同时,要设定fft_accurate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