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中如何仿真输出电阻

楼主(2013-06-24):
在cadence仿真中用spectre可以仿真出输出电流,也可以仿真出电压,但如何仿真出输出电阻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在输出点加一小信号AC电流源,仿AC然后plot该点波形即可

楼主:
    输入端还加信号吗?为什么要在输出点加一个AC电流源?幅度多大?有要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端不需加额外激励,只需正常工作即可。输出端即加idc设置交流为1即可。

网友(2014-06-02):
外接两个不同的负载,分别测试在负载电阻上的电压得出两个方程:Vl=Vs*Rl/(Rl+Ro),其中Vl是负载上的电压,Vs是输出信号源(与输出电阻串联!),Ro为输出电阻,Rl是负载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是否可以按照您的方法来仿真电感的串并联电阻呢? (假设电感模型只是简单地串联或者并联一个电阻)   期待您的回复。
   简单说就是怎么利用cadence 中的 AC 来得到简单电感模型中的串并联电阻值?
   谢谢您。

网友(2015-03-24):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6-17):
看到,你们的帖子,我这个菜鸟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5-11-02):
没有专门的工具吗?比如说仿s参数是用sp仿真

网友(2016-10-16):
回复 网友C:

   其实仿SP时,仿真结果里面的Z参数就是输出阻抗啊

网友(2017-04-16):
回复 17# qq523334079 你好,请问一下,仿真结果里面的Z参数是可以直接在哪里看见的吗?还是要用计算器自己算的?

网友D(2021-10-26):
计算输出输入阻抗加一个idc跑xf仿真即可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D:
计算输出输入阻抗加一个idc跑xf仿真即可

有无详细的仿真步骤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输出点加一小信号AC电流源,仿AC然后plot该点波形即可

plot 电流还是电压啊

网友(2024-01-19):
引用 网友E:
plot 电流还是电压啊

plot value=电压/向里看到的电流

网友(2025-09-26):
那請問模擬電流源的輸出阻抗,輸入的bias要短路到地嗎?還是一樣維持bias點就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