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fifo读数不对

楼主(2013-06-24):
对xilinx的fifo核仿真一下看看咋用。发现没用对。还没找出问题。请教

fifo_16_1024 uut (

.rst(rst),

.wr_clk(wr_clk),

.rd_clk(rd_clk),

.din(din),

.wr_en(wr_en),

.rd_en(rd_en),

.dout(dout),

.full(full),

.empty(empty),

.wr_data_count(wr_data_count),

.rd_data_count(rd_data_count)

);

always  #5 wr_clk =!wr_clk;

always  #7 rd_clk =!rd_clk;

always  #20 din = din+1'b1;

initial begin

// Initialize Inputs

rst = 0;

wr_clk = 0;

rd_clk = 0;

din = 32'd10;

wr_en = 1;

rd_en = 0;

// Wait 100 ns for global reset to finish

#100;

#100;

#100;

wr_en = 0;

#100
rd_en = 1;

#14   rd_en = 0;

#50
rd_en = 1;

#14   rd_en = 0;

#50
rd_en = 1;

#14   rd_en = 0;

#50
rd_en = 1;

#14   rd_en = 0;

#50
rd_en = 1;

#14   rd_en = 0;

// Add stimulus here

end

1)看到里面那rd_count确实在4个读使能后减了4
(2)但是为啥4个读使能只跑出了两个dout?
(3)数据从10开始。。就算读出两个。应该也是10   11。。为啥是两个10我就不能明白了。
求解救

网友:
看看你选择是那种模式 ? fifo有两种模式

网友:
仿真文件可能有问题,wr_clk周期为10ns,din要20ns才更新一次数据,会不是这样写入了两次同样的数据
再有,楼主不要这样写testbench,fifo的输入和输出都是和相关时钟同步的,应该讲wr,rd控制分别和读写时钟同步处理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