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反馈电阻处零极点的计算

楼主(2013-06-24):
请教各位大侠,如图电容Cff引入的零极点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计算的时候与误差放大器负向端应该断开吗?谢谢了!

LDO

LDO

网友:
环路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原来我把零极点的表达式给算反了。

网友(2014-01-17):
零极点最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分析电路的频率特性,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