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显示制定module下的所有reg的层次化instname

楼主(2013-06-24):
在encounter 如何用命令显示制定module下的所有reg的层次化instname?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在design browser下,输入带*号的reg名字

楼主: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能否通过reg  cell  name,关联到层次化instance name,我记得timing debug有按层次化路径显示reg的分类,但是不好弄成script显示出来,便于分析,做useful 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