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起振检测问题

楼主(2013-06-24):
晶体振荡器怎么知道晶体有没有在振荡,起振检测电路原理有哪些?有什么资料介绍?  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各位大侠  多多指教啊

网友:
用差不多的示波器量一下,能看到震荡的波形。另外,楼主是这个意思吗?还是片内集成振荡监测电路?

网友:
CLK detect电路呀。这个电路还是蛮多的

网友:
简单地,你搞几个DFF接成ripple计数器,用晶振使能reset为0,用晶振输出的时钟推DFF,输出有翻转就行。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的意思是片内集成振荡监测电路,停振检测电路

楼主:
CLK detect电路呀。这个电路还是蛮多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可以讲解的详细点吗? 能给点资料最好啦,万分感激

楼主:
简单地,你搞几个DFF接成ripple计数器,用晶振使能reset为0,用晶振输出的时钟推DFF,输出有翻转就行。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请问还有其它的方法吗?

网友:
我见过类似的电路,大致意思可以给你说说。电路我也拿不出来。DFF的方法有问题,当晶振振几下就懒得动了,但是CLK_OK信号不改变,会出大事的。
基本思想就是做一个很弱的充电电路,每个周期高电平时都给一个电容充一点点的电荷。
电容也有很弱的下拉通路(用倒闭管可以实现)。当有时钟的时候,经过一些周期的充电,这个电容保持高电平,时钟消失以后,电容电平被拉低。完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纯数字电路无法解决晶振偷停问题。也就是晶振偶尔停一下无法检测。一般采用的方式就是rc充放电的检测方法。原理是给定恒定的电流源,加在固定的电阻上。那么得到固定的电压。另外用晶振驱动电容对这点进行充电,那么得到的电压肯定高于前面的固定电压。设置某个电压点,晶振停振若干周期后,电压会低于阈值,后面加锁存锁住。即使晶振再次起振,仍然输出晶振停振的信号。原理就是这样,电路也不难。停振的周期数什么的要求也不严格,大致能用就好。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查到了很多专利,大概原理和你说的一样,thank you

楼主:
回复  巴丁

纯数字电路无法解决晶振偷停问题。也就是晶振偶尔停一下无法检测。一般采用的方式就是rc充放 ...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 偷停是指振荡过程中偶尔停止几个周期吗? 为什么会偷停, 造成偷停的因素有哪些?

网友:
我们一般是用频谱仪可以直接测试到晶体振荡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