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画出sweep参数与1MHz处相噪的曲线

楼主(2013-06-25):
直接在directplot里画出来是以相对载波频率为横坐标的图,怎样画出相对扫描参数的图呢?

网友:
这种图自动得不到吧,这个不必DC的参数扫描。
PSS中跑PN 你改一次参数,就要跑一次仿真。每次只有一个结果。这样你必须把你需要的参数范围跑完,得到各个数据。用脚本吧。

网友(2013-08-27):
回复 楼主:

    大侠  pss设置sweep之后,然后在计算器里面直接选择pn  1次谐振   然后  value  1MHZ  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