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calculator如何找到与纵坐标对应的横坐标值

楼主(2013-06-25):
例如,我仿了一个频响曲线,想用公式直接寻找-3dB频率点,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函数,看起来cross是最贴近的,但是还是有偏差。
有没有哪位大侠试过?

网友(2014-06-23):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解决?我想做的是直接读出1MHz处的相位噪声,不要点开图看,直接让他给我读出来???求大侠指教!

网友:
标签一个撒  直接输入你想要的点的值即可

网友(2020-08-25):
引用 网友A:
已解决,呵呵!

咋解决的偏差问题,大师?

网友B(2022-04-08):
cadence的calculator如何找到与纵坐标对应的横坐标值,同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adence的calculator如何找到与纵坐标对应的横坐标值,同求啊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解决了吗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但是我解决了,用了别的函数,根据你的需求判断一下可以用的函数吧

网友:
可以用cross函数

网友D(2022-06-22):
单个用cross函数,两个比较用delay函数

网友(2023-05-31):
引用 网友D:
单个用cross函数,两个比较用delay函数

感觉cross,delay函数,那个edge是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候不太好判定吧?如图,小黑点是在第几个边沿?根据第几个边沿不好判定,假如直接根据纵轴值,会比较好点吧

网友(2024-04-17):
cross 和 value函数?

网友(2024-10-13):
如果想同时测量多根线在同一纵坐标对应的横坐标值的话,应该怎么操作呀
求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