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erl 如何处理包含特殊符号的文件名?

楼主(2013-06-25):
用perl 查找某目录下包含 .xls后缀的文件,然后调用excel打开。对某些 包含()的,比如 temp(20130624).xls  ,打开不了?

请问要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In order to invoke the file name contains special charecters, the single quotes will be helpful.
   Here is the script for you:

   #!/usr/bin/perl
   @files = `ls`;
   foreach $file (@files) {
       chomp($file);
       if ($file =~ /^(.*\.xls)$/ ) {
          system "openooffice.org3 '$file'";
       }
   }

楼主:
多谢 Neil_10 !

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不明。
用use Spreadsheet:arseExcel; 可以
用use Win32::OLE; 打不开文件,可以新建文件。

还有个问题, 怎样实现解压缩 .rar 文件?
use Archive::Zip 现在能解压 .zip 文件,但不知道用那个解压rar?

楼主:
新手问题。主要是对PPM不是很熟。
现在已经解决zip,rar等压缩文件,解压成xls 进行汇总处理。

use Getopt:ong;
use File::Basename;

use Archive::Zip;
use Archive::Zip::Tree;
use Archive::Unrar;
use Cwd;
use File::Copy;
use Unicode::Map();

use Spreadsheet:arseExcel;
use Spreadsheet:arseExcel::FmtUnicode;
my $oFmtC = Spreadsheet:arseExcel::FmtUnicode->new(Unicode_Map=>"CP936");

网友:
[i=s] 本帖最后由 sjtusonic 于 2013-6-27 10:33 编辑

发帖时把这3个打勾,可以避免一些奇怪的符号:  禁用 URL 识别 禁用 Smilies 禁用 Discuz!代码  TEST:   use Getopt::Long;
use File::Basename;

use Archive::Zip;
use Archive::Zip::Tree;
use Archive::Unrar;
use Cwd;
use File::Copy;
use Unicode::Map();

use Spreadsheet::ParseExcel;
use Spreadsheet::ParseExcel::FmtUnicode;
my $oFmtC = Spreadsheet::ParseExcel::FmtUnicode->new(Unicode_Map=>"CP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