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样处理眼图?

楼主(2013-06-25):
如果我有一张仿真得到的眼图(.jpg)格式,怎样从像素的角度出发,用matlab提取眼图的宽度(和其他参数)?
哪位高人能给些建议?先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觉得此图应至少两边各有个边框来作为尺寸的参照物,然后定义一Y-轴区间,横向扫描此区间,每扫一行,算出此行扫描中第一个与最后一个强度不为0(或1)的两点之间的距离,都扫完后找到此距离的最小值便是。

注:俺没学过图像处理,只是凭common s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想法和你的相同,但关键是怎么让matlab对单个的像素进行操作呢?

网友:
Search "matlab read pixel from image" in google.

楼主:
这个吧看来不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