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入DEF问题!

楼主(2013-06-25):
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样的:两个组分别用encounter跑完各自的东西,用的相同的工艺库,但是不是用的partition的流程来做。。。现在需要把2组的小模块合并到1组的design中去,怎么才能实现呢???

不是只要LEF,需要所有的单元和布线信息,因为我最后要整体的SDF。。。好像导一个DEF可以,但是导进去位置完全不对啊!!!

求给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先用lef把2个block在top design中摆好,连线,吐出一个top def,再用mergeDef命令把三个def merge成一个。好像记得mergeDef是一个单独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先试一下!!!但是,我说的1组的design就已经是top design了,还需要把这个的lef提出来吗?可不可以直接把2组的lef导进1组里面,这样就可以连线了,然后再按你说的做后面的步骤?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在encounter里面没有找到有mergerDef这个命令啊!!!

网友:
围观占座。我手上的任务也会要求修改之后导入def。但是无论是encounter还是virtuoso,我都不知道怎么导入。LZ有什么资料能推荐给我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就是导不对啊,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source cadence_edi.csh后,找which merge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