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电流比较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6-25):
BAT为3.7V不变,VIN由0升至5V,两个电压比较后,接到了MP1、MP2、MP3、MP4的衬底,是什么意思????

最佳答案

网友:
可能是选择衬底电位的一个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源级为什么不一起接在这根线路上呢?

网友:
MOS管作电容用,SDG全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底下圆圈内的是电容,不过问的是上边几个P管~~~~

网友:
没看懂中间4个nmos构成类似差分放大器的作用。
你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哪里和哪里的电流比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不好意思。图不是很清晰,看不出是一个电流比较电路,上面接衬底是不是考虑通过改变阈值来驱动的?

网友:
选择一个高 的电压做为衬底 电压 。
charge pump 电路 ?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一个反相器的输入端那里,P管和N管的电流作比较,产生上电复位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只有图放大点看了,我搞明白了,衬底接高电位是防止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防止漏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中间的4个nmos的尾电流接哪里去了?给出图看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D:

   LMNTR?那个按固定电流3u算吧,那个跟电流比较好像没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没关系,干什么用的呢?4个nmos,2个是电流源,另外2个当开关?

楼主:
  我还没来及看那部分,可以结合后级电路一起看看 http://bbs.eetop.cn/thread-400885-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VIN上升到4.25V时,MN1管的电流就变低了,不等于MP2管电流了呢?

网友:
MP2的电流还被另一路nmos拉走了,流进mn1 的电流就少了甚至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随着VIN的上升 MP2栅极电压被拉低 MP4漏极电压被拉高    MN1截止 MN3导通 电流流入NM3了
    VIN升到多少时,MP2的漏端电压会变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