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route错误

楼主(2013-06-25):
在运行ICC的时候,遇到了以下问题,求高人指点。问题如下:

cts阶段已经做完。report_timing 后 setup time 和 hold time 都没有问题 ,就开始做route阶段。
实际上,是想将cts后的clock_tree连接以来。使用的指令是
route_group  -all_clock_nets -search_repair_loop 15

但是运行了好几次都是出现下面的问题:

Fatal :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recover

Release = ‘G-2012.06-ICC-SP4’ Architecture= ‘amd64’ Program = ‘icc_shell’

Exec = ‘apps/EDAs/synopsys/icc/amd64/syn/bin/galaxy_icc_exec’

‘204144808 204147142 207070880512 166149801…………………………………………..(类似的数字)

…………………………………………………………………………….. 4345997207070807051’

Child process exit abnormally, exit

在使用了set_distributed_route 设置CPU limit 之后还是出现了上面的错误。

我是在学校的服务器上面跑的ICC,师兄以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我看到论坛中有人在DC中遇到这样的情况,而且问题也没怎么解决,一般都是说版本的问题。但是我在同样的环境下跑了不同的设计,就只有这个设计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在ICC中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怎么样解决啊??

楼主:
Fatal :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Release = ‘G-2012.06-ICC-SP4’ Architecture = ‘amd64’ Program = ‘icc_shell’
Exec = ‘apps/EDAs/synopsys/icc/amd64/syn/bin/galaxy_icc_exec’

‘204144808 204147142 207070880512 166149801 …………………………………………..
…………………………………………………………………………….. 4345997  207070807051’

Child process exit abnormally, exit

网友:
如果每个设计都core dump的话,synopsys就不会release那个版本了

网友(2013-11-07):
回复 楼主:

    楼主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问您最后解决了么? 怎么解决的呢?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