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进行带upf的dc综合时报UPF-541错误

楼主(2013-06-25):
先说明一下整个design的电源域吧,其实是个练习用的design,很简单,
一共3个电源域:顶层、cnt和busc,顶层不断电,cnt和busc例化在顶层下,都可以断电。电压都一样。

以前用dc-2010综合时一直没问题的,最近用dc-2012.09综合时,在执行load_upf过程中,报了这么个错:
Error: Primary supply of power domain 'top' cannot be set to a domain-dependent supply net when supply set handles are enabled. (UPF-541)
这个错误一共报了3次,upf文件里描述三个电源域的每个“set_domain_supply_net”下面都会报。
dc里man了一下UPF-541,没看明白。

upf文件贴一段上来吧:

set_scope /
create_power_domain top -include_scope
create_supply_net VDD -domain top
create_supply_net VSS -domain top
create_supply_port VDD -domain top
create_supply_port VSS -domain top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s{VDD icnt/VDD_IN ibusc/VDD_IN}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s {VSS icnt/VSS ibusc/VSS}
set_domain_supply_net top -primary_power_net VDD -primary_ground_net VSS

三个电源域的描述大体都是上面这样的,只是busc和cnt电源域多了断电的描述。第9行语句就是dc报错的地方。
想请教一下,UPF这样写有什么不对吗?怎样解决这个UPF-541错误?

楼主:
自己顶一下,继续求解。

网友:
你可以man下set_domain_supply_net看下,这个需要在你定义电压域之前用set_design_attribute设置下,具体可以看下命令定义

网友(2014-04-24):
求答案啊!

网友:
楼主 我也遇到了 怎么解决的,希望告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终也没搞定……

按MAN里的说明,加一句set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 false,就不报错了。

现在片子也流完了,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但本质上的原因一直没搞明白。

如果你搞明白了,也麻烦告诉我一声……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你的问题,然后也是设置set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 false,但是返回的是can't set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variable is read-only,你遇到这个问题了吗?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2014-07-02):
7th line: top level vdd 连接到下一层的 power port 上,如何插入switch?

网友(2015-07-26):
回复 楼主:

您好,我在DC时候,遇到这个问题,说有条net上该插入level shifter,但是没有插成功
http://bbs.eetop.cn/thread-560801-1-1.html

您能帮忙看看嘛 多谢了

网友C(2016-02-25):
请问LZ,有点疑惑connect_supply_net这条命令,在RTL设计时,并没有voltage,那你设计层次结构,cnt和busc模块的VDD_IN是从哪来的???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s{VDD icnt/VDD_IN ibusc/VDD_IN}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s {VSS icnt/VSS ibusc/VSS}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在做RTL设计时,并没有voltage,那么connect_supply_net这个命令,是怎么connect到模块的VDD/VSS的?模块中怎么会有VDD_IN/VSS的??  谢谢~
如同LZ的代码中:
connect_supply_net VDD -ports{VDD icnt/VDD_IN ibusc/VDD_IN}
connect_supply_net VSS -ports {VSS icnt/VSS ibusc/VSS}

网友(2016-06-03):
难懂,这个好难回答

网友E(2019-03-22):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你的问题,然后也是设置set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 false,但是返回的是can't set ...

这个变量需要在创建电压域之前的

网友(2020-07-15):
引用 网友C:
请问LZ,有点疑惑connect_supply_net这条命令,在RTL设计时,并没有voltage,那你设计层次结构,cnt和busc ...

你好,刚接触upf,也有这样的疑问,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F(2020-09-05):
引用 网友E:
这个变量需要在创建电压域之前的

此楼说set  ***  false 在创建电压域之前是正解,感谢eetop有这么多高手共同讨论!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2小时了。
多谢!

网友(2021-03-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果你做到这一步的话,set 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 flase 是不能在使用的吧,要回来初始建立电压域之前设置,然后重新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此楼说set  ***  false 在创建电压域之前是正解,感谢eetop有这么多高手共同讨论!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2小 ...

你好,如果做完floorplan遇到这种情况,还要回到创建电压域之前设置这条命令,重新开始做吗?

网友(2024-01-25):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 楼主UPF的写法应该是1.x版本的,不是supply set那种
2. 如果使用set_domain_supply_net top -primary_power_net VDD -primary_ground_net VSS这种写法,就要把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设为false
3. 变量upf_create_implicit_supply_sets默认值是true,这时候,UPF中不能用set_domain_supply_net这种,要用create_power_domain  XXX   -supply  "primary     xxxxxx"
primary就是工具默认创建的三个supply set handle之一,primary后面的xxxxx就是自己定义的supply set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