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验证时信号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3-06-25):
比如说,下面的这个这个单一线程在检测到A为高后,延迟4个时钟,设置B为1,但在这四个时钟内,如果信号A 有两次为高电平,则不能正确两次设置signal_b, 该如何解决?
task a;
    while(1) begin
         @(posedge clk);
          if(signal_a == 1'b1) begin
              repeat(4) @(posedge clk);
              signal_b = 1'b1;
          end
     end
endtask :a

谢谢了

楼主:
用队列倒是可以解决,但个人不太喜欢,觉得不够巧妙

网友:
去掉repeat(4) @(posedge clk) , 然后signal_b打四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