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starrc流程

楼主(2013-06-25):
MILKYWAY_DATABASE: ../../digital
BLOCK: digital
OPERATING_TEMPERATURE:125
PROCESS_CORNER:MAX
REDUCTION:NO
COUPLE_TO_GROUND:NO
TCAD_GRD_FILE:/***typical.nxtgrd
MAPPING_FILE: ../../tf/map
STAR_DIRECTORY:STAR_max
NETLIST_FOMAT:SPEF
NETLIST_FILE:/output/digital_max_starrc.spef
MAGNIFICATION_FACTOR:0.9
MAGNIFY_DEVICE_PARAMS:NO

网友:
MAGNIFICATION_FACTOR:0.9,为啥乘以0.9,难道是shink的,一版是1吧

楼主:
不是很懂,请指教。

网友(2013-07-30):
这个也太老了吧,05年的

网友:
这个太老了,看说明文档,说得很详细

网友(2013-09-18):
回复 楼主:
谢谢!
想问下,脚本里面的typical.nxtgrd怎么来的,从工艺厂得到吗?我怎么都找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觉得你只用一个StarRC和一个GDS就可以完成参数提取么?当然是工艺厂商提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否有的工艺厂根本就不提供该文件,我上面想问的是该文件可否通过其他文件转换,比如像*.ict*转换为.tch

网友(2018-03-02):
astro  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