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中的RAM和ROM

楼主(2013-06-25):
现在FPGA中的ROM和RAM都可以在IP核例化时初始化数据,感觉以前用ROM做的时候都可以用RAM来做了啊,只是改一下mif文件就行了,那ROM和RAM在FPGA中的优势都有哪些呢?大家讨论一下啊

网友:
感觉存在ram里面,安全性高些

网友:
RAM和ROM在FPGA内部的都是以同一种存储元件实现的,比如xilinx的block ram,区别只在IP核对外暴露的接口不同。

网友:
应用上的区别如名所示,实现上的区别还是有些,rom需要初始化的数据

楼主(2014-07-08):
传输一个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ROM using FPGA IP will increase the configuration image (.bit) size...

网友(2016-11-23):
从字面上看,ROM只能作为初始化或者固定参数的存储,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不能写入数据;RAM则可以写入数据,所以通常不采用RAM作为固定参数的存储体,以免程序中对这类参数的误改。

网友:
ROM是需要初始化的,ram可以不初始化,保持ram空白,

网友:
没有优势,RAM也是要初始化的似乎,其实是我信元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