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一些关于时序的问题关于PT和后仿

楼主(2013-06-25):
OCV模式,PT做了Worst Case 和 Best Case 并吐出相应的sdf.我的疑问是
1 在WC下,PT报出的某个cell的延迟比如某个buffer的input to output 和采用WC的sdf的后仿结果不一样
   这个合理吗,SDF给出的delay是个平均值吗?
2 Datasheet上常常给出的端口时序约束,它会给出 1a max, 1a min, 1b max, 1b min
  比如端口叫 Dout 输出时钟为 Dclk Output Delay 假设为0
  那么我应该有如下4条时序信息
  在Worst Case 和 Best Case下分别有:
  report_timing -to Dout -to [get_clock Dclk] -delay_type max
  report_timing -to Dout -to [get_clock Dclk] -delay_type min
  那么Dout相对于Dclk的Timing Spec应该如何从以上四个信息中的到呢?

楼主:
顶一下,第一个问题,有解释是derate会导致差别,这个我能够理解。
第二个问题,有人愿意讨论一下吗?

网友:
1) 除derate外,还要检查pt report_timing里面对应delay的类型,如果不是纯sdf delay,那么其他因素也会影响delay
2)report_timing 可以用2次 -to 选项吗?

楼主:
第一点: PT结果是 RC network back-annotation , 它报出的delay和在这个session 下 直接write_sdf 的SDF反标出的delay的差别在哪里呢?
第二点: Dout 这个port上,和不同的输出时钟约束了多个output delay,
假设有  Dclk Dclkn 两个clock
我发现如果就是
report_timing -to [get_ports Dout]  它只会报出与Dclkn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 report_timing -to [get_ports Dout]  -to [get_clock Dclk]  它就报出了与Dclk之间的关系
是否我用错误的方法得到了结论? 请陈老大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了report,发现 Warning: duplicate option '-to' overrides previous value. (CMD-018)
把-to Dout 改为 -through 能够得到相同的report

网友:
1) transition不一样
2)report_timing -to Dout -clock Dclk -delay max/min 就应该可以。这个还与sdc如何set_output_delay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不好意思,不太明白老大指的transition time的差别是什么,关于SDF和PT结果的对应,基于如下设置,我目前理解如下,请老大指正
   前提: PT 用的OCV的方式,Min Max 目前用同一个lib同一个condition, derate有设置。
   这样同一个timing arc会有两种delay假设min为0.1 Max为0.2,会被SDF分别标注为(0.1::0.2)这个值是排除了derate SI 等以后的结果。

   另外,突然有点疑惑PT在Min Max 目前用的同一个lib同一个condition的前提下,同一个timing arc得到两个delay的原因是什么,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input port会设置 max min的transition time,导致有delay的差别,我去report_delay_calculation的时候,看到的差别好像也是体现在input transition上,不知道这个理解是否正确?

2 很奇怪,我pt version是  Version G-2012.06-SP3-1 for RHEL64
pt_shell> report_timing -to Dout[0] -clock Dclk
Error: unknown option '-clock' (CMD-010)

不知道是否版本区别

感谢陈老大能够关注我的提问~

网友:
1 你说的还是sdf,那是一种造成差异的可能。transition造成的差异是,当annotate RC network 后,会直接改变transition,而影响delay,但是换成sdf后,就是单纯的delay,所以会有不同
2 不好意思,同edi的report_timing搞混了,PT可以试-from DCLK

楼主:
回复 8# 陈涛 不知道陈老大说的是不是在PT中采用RC反标和采用SDF反标得到的结果不一致?
我觉得和我目前的状况还是有点差别~
目前我的PT结果是基于RC反标的,SDF是在此基础上write_sdf写出来的,这样的话,RC反标造成的transition变化从而导致的delay变化,是否应该已经反应到SDF上了?

网友(2014-07-24):
Error后面的那个(CMD-006)之类的错误是什么信息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综合时报Error后面那个(CMD-006)这样的错误是什么意思啊?是userguide里面的信息?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 综合时ERROR后面的那个(CMD-006)  (OPT-1206)是什么信息呢?是userguide里的信息?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