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DRC出错

楼主(2013-06-25):
我应用CSMC 350nm工艺,布局布线之后,DRC时出现大量错误,主要是说metal3间的最小间距不满足,询问提供库的人,说有可能是tf文件和DRC rule不一致,因为tf文件好久没更新了,请问tf文件应该改什么?是改pitch么?还有这种情况除了tf文件不对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把具体的报告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直接问fab。
或者出钱咨询啊。

网友:
我用Astro做PR出现一类DRC错误,也是金属过近,但都是边角小问题,手动填充修掉的,暂时没找到解决方法。还有可能是布局布线没做好。

网友:
最近也是这些问题!有空要搞个小模块试试到底是什么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