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RAM的选择

楼主(2013-06-25):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SDRAM的选择,因为还没有真的着手开始做,所以可能提问不是很专业,忘体谅。
SDRAM应该是有个最高频率吧,假设是Fmax的话,以这个频率的时钟去输入SDRAM能达到最快的读写速度。因为好像还有precharge、auto refresh之类的,肯定会占用掉读写的时间吧,那如果假设位宽是8bit的话,Fmax的读写速度毫无疑问是达不到的,那能有多少呢,70%能不能达到,也就是说如果Fmax是100MHz的话,能否达到70MB/s,以各位的经验来说,谢谢。

网友:
看你的设计要求,有可能达到70%或更高,
使用bank交织,将bank地址作为低位地址,同时使用 auto precharge 可以提高带宽利用率

网友:
增加位宽 速率,别让 几十块钱束缚住啊

网友:
要看你总线是如何读数据的,如果是大量连续的读写,怎么都能达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做ADC存储的,200MSPS的话,就要用DDR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