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吉布斯现象,振铃,减幅振荡,

楼主(2013-06-25):
请教吉布斯现象,振铃,减幅振荡,是同一事件吗?
他们的成因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吉布斯现象指的是数学现象。后两者基本可以认为是一回事,但在形状上这三者看起来是一样的。

楼主:
他们的成因是什么呢?

网友:
频域上理解是减小了高频的频率分量,时域上理解是 一个滤波器的 瞬态 阶跃响应

网友:
从频域上理解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