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GDS,layer显示错误

楼主(2013-06-25):
请问我将GDS文件导入华大的aether或virtuoso后,版图中每一层显示的都是错误的,比如实际应该是metal1,但显示的确实metal3,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哪个文件没有导入么?求教!!

网友:
层次号没对上,要用个map文件。

网友:
virtuoso能显示metal1,metal3名称吗?
不是只有层号吗?

网友:
如果 有 tf 就能顯示 名稱

网友:
建立lib的时候用的tf,drf文件不对吧。

网友:
距离说明,你导出的那个库,metal定义的是1,出来的层次1,你就认为是metal1了。
导入到新库,他的层次定义1被定义成metal3,所以你之前的metal1就变成metal3了。
这个实在TF中定义。你需要有个映射的map文件。这个文件的格式好多PDK中有,你在google搜,关键词用对了在第一页就能找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就是tf文件

网友:
直接在stream out 添加layer map,在map中将layer层对应

网友(2017-03-21):
Thanks for the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