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put transition的问题

楼主(2013-06-25):
cell的delay和input transition与output load有关。那我有一个疑问,在计算input transition的时候,需不需要考虑连线电阻和电容了?
还是仅仅只考虑驱动电阻与cell pin的电容?
没想明白,求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最近研究了一下,发现确如版主所说,与线负载也有关系,那我可以理解为,器件延迟,是工具自动加入了线负载后,在结合库中所提供的器件的一些参数计算出来的咯?

网友:
当然要啊,工具计算出来的应该不准确吧

网友(2013-08-01):
是的,但是工具计算出来的,不是很准确,一般都有一定的偏差

网友:
Wire_load(small){
Resistance    : 0.2;
Capacitance   : 1.0;
Area         :0;
Slop         :1.0;
Fanout_length(1,0.022);
Fanout_length(2,0.046);
Fanout_length(3,0.070);
Fanout_length(4,0.095);
}
比如现在扇出是2,
根据fanout_length(2,0.046)可以知道这个互连线的长度是0.046,然后再根据capacitance,resistence可以得出这个互连线的电容为:0.046x1.0,互连线电阻为:0.046x0.02。

如果扇出是5,在查找表中没有找到fanout_length为5的項,互连线长度将会是=fanout_length(4,0.095)+(5-4)*slop=0.095+1*1.0=1.095
得出了rc就可以计算出信号线的延迟

网友(2016-03-25):
你好,能给出计算公式吗?另外想问下,如果是经过n个门,需要怎么计算呢?通用的公式可以计算吗?

网友(2018-05-14):
我的理解是,本级input transition是上级output transition。
在lef里面cell的output transition的NLDM查找表中,output transition 又由本级的input transition 得到和output load。这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嵌套的关系。
最终本级input transition由改路径的输入信号的transition和输入pin到这个cell的路径长度决定。

网友(2018-07-12):
个人觉得由lib文件和sdf文件共同决定,lib记录了等效电容质以及transition值,sdf记录路劲的RC值,工具计算出来delay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