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ALL CUT 带来ESD问题

楼主(2013-06-26):
在芯片中,有时会将不同的电源域之间的电源地用ALL CUT隔开,即POWER全断开,GROUND之间用背靠背二极管隔开。如果ALL CUT过多,芯片ESD会出现问题。
请教大虾,这样的设计对芯片ESD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封装前和封装后分开会有什么样的不同问题?
封装后ESD测试失效,请问失效的可能原因会是什么呢?

网友:
发个ESD的电路图看看,ESD测试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
通常是为了防止不同的电源域之间的相互干扰,会把不同域之间的电源之间隔开。这样做对于ESD当然是不利,ESD的泄路径少了,路径也长了。一般只有在设计的时候估计/考虑到ESD泄放最远路径的组合去避免。

网友:
用ESD BUS把不同PWR/GND domain 的diode跨壓固定在2個diode.

楼主:
全芯片ESD示意

全芯片ESD示意

全芯片ESD电路示意图。

在ESD测试中,CORE_PLL_AVDD与VDDE1V8互打时,PLL_AVDD会出问题。
在+/-500V时,PLL_AVDD漏电较大50mA,但芯片工作正常。
在+/-1000V时,PLL_AVDD漏电更大,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但有的芯片对PLL_AVDD加压后,能正常工作。

网友:
那種process? 0.153u/0.11u/85nm/65nm/55nm/40nm ... ??
有去照 EMMI 看何處漏電嗎?
可能是內部電路被打壞!

楼主:
芯片厚度有几百微米,能看透吗?65nm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A:
  • Die size?
  • AVDD TO AGND可否通过 ESD测试
  • FA找坏点,EMMI/光学显微镜查看芯片表面/SEM
  • 分析失效原因
  • 给出解决方案
失效机制可能如下:
ESD bus电阻太大,从PLL_AVDD 到VDDE1V8泻放电流,要经过 PAD PLL_AVDD->CLAMP->AGND BUS->双向DIODE->GNDE BUS->CLAMP->VDDE1V8 PADD, 这里应该会看到很大的电阻,导致PAD PLL_AVDD电压升高

拙见而已,谢谢。

网友:
類似附圖即為EMMI. 發亮點為因ESD Zapping而導致damage處漏電.
附圖中的damage是損壞在內部電路, I/O PAD 沒有 ESD damage.

网友:
“在ESD测试中,CORE_PLL_AVDD与VDDE1V8互打时,PLL_AVDD会出问题。”
是不是照搬了其它地方的ESD设计啊?ESD器件是不是设计的太弱了?
“在+/-500V时,PLL_AVDD漏电较大50mA,但芯片工作正常。”
这个电流还没到latch up的电流啊。
“在+/-1000V时,PLL_AVDD漏电更大,芯片不能正常工作,但有的芯片对PLL_AVDD加压后,能正常工作”
看起来像是latch up了。

网友(2014-02-08):
内部坏了,是不是你们做的通过io的信号线进来次级保护电路不够强大或者根本没有次级保护电路呢?

网友(2015-05-28):
不同电源之间的ESD

网友(2015-10-15):
好似你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我的产品也是内部电路损坏了,而PAD周边的ESD管子没问题;我的电路是输入输出口电路,现在不知道是输入gate出了问题,还是输出drain给打坏了!这个因为靠的很近,EMMI根本看不清楚是那个问题!你那问题后来解决了没有啊!我这个输出drain端,有做大一点的且到gate的距离特意拉大了,且有加SAB层次;所以怀疑是不是输入电路gate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
@zyp96:
1. 看I/O 的I/V curve, 是漏电还是短路. gate损坏短路的可能性较小.
2. 看I/O输入和输出功能是否还有
3. 可以去层看drain端是否有损伤痕迹.
具体分析还需要更详细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