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sb发送器问题

楼主(2013-06-26):
小的按照usb2.0的规范已经做好usb的发送接收模块,全速和高速两个发送器的输出阻抗都在45欧姆左右。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做一个低速发送器,但是规范里面并没有对这个输出阻抗有一定的要求,看了usb1.1的协议也没有,只要求了输出上升下降时间在75ns至300ns之间(负载电容200-600pf),小的简单用一个反相器串联一个终端电阻去驱动那么大的电容达到上升下降时间在要求范围内,输出阻抗都到了200欧姆左右了,如果在下行端接1.5K上拉电阻的话,那么低电平就超过了0.3v,是不是小的对低速发送器的要求理解有误,是否要保证输出阻抗在45欧姆左右?但是输出电阻变小意味着驱动能力变强, 驱动速度会变快很多,上升下降时间就不会在规定的范围内,这是一个矛盾的地方,有没有大侠帮忙指出小的的理解误区。

网友:
看过intel的参考,是用电流到电容积分产生电压来控制TR/TFALL

网友:
在inverter之後串電阻,雖然也能讓rise/fall time變大,但會影響driver輸出阻抗,VOL.
建議你可以使用feedback電容,掛在inverter的input/output之間,透過miller effect,
讓rise/fall time變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具体电路上不知道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了下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做上下两个固定电流源,对电容充电,来保证上升下降时间。。

网友(2014-08-27):
回复 楼主:

low—speed 对输出电阻是没有要求的,仅仅是full-speed和high-speed对输出电阻有严格的要求,因为速度越高的话,输出电阻必须要做小,你可以仔细看一下USB1.1 的spec,上面把ls和fs是区分开来讲的,呵呵,希望可以帮到你,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相互多交流交流,我也是做模拟的,O(∩_∩)O~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做过USB的driver吗?小弟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就是在调节rise/fall time以及cross voltage的时候,往往在tt下调好了,但是到了另外一个corner的话,总是会超出spec的范围,请问是不是在各种corner下的不同电压、不同温度都要满足spec的要求?

网友:
low speed--> intel有些参考文档,做一个电流充电容控制的loop就可以了;
1.1 速度快一点有简单的predriver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low speed 不會反射, 不需要 impedance match.

不同 corner 都要 match , 那就用 33 ohm 的外接電阻,  或是要 auto-calibr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第一次做USB DRIVER,你的意思是low speed不需要Rs还是需要Rs但是对其阻值没有什么要求?   我调full-speed的时候,带负载的情况下很难让所有corner都满足spec,我感觉自己无法做到,不是很清楚你所说的自动校准?辅助电路吗?
   求指教。

网友:
low speed 因為有 slew rate control , 所以不會像 full-speed 那樣會有 transmission line effect 的反射, 所以不用要求 impedance matching.  就算串聯 external RS , 因為內部的 driver 與 full speed driver 不同, total output impedance 也不會是 4x ohm . 不用在意. 總之 external RS 完全是為了 Full speed driver 來的.

self-calibrate 則是利用 USB2.0 的 發 Chirp signal 時做的. 必須用 bandgap + 外接參考電阻做出精確的電流源 , 然後調整 driver 的輸出能力 ( 改 NMOS 的 multi , 或是內建 RS 的並聯跟數.) 讓 chirp signal 在 800mV 附近.

self calibration 只對 pull-down path  做 calibrate , Pull-up path 則比較沒辦法. 依稀記得 full speed 的 impedance 要控制在 28-43 ohm 之間, 應該不難.

网友(2018-11-08):
看咯n.mmmmm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