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DC综合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3-06-26):
对综合后的电路进行了一下仿真,发现出了点问题,截取出问题的代码如下:
always@(posedge clk_rd_i or negedge rst_n_i)
begin
   if(!rst_n_i)
     empty_buff <= 2'b0;
   else
     empty_buff <= {empty_buff[0],flag_empty};
end
empty_buff[1]用来作为后续部分的控制信号,其实就是对flag_empty进行了两次延迟,截取与这两个变量有关的仿真结果如下图
可以看见,过来的flag_empty信号时没有问题,但是empty_buff信号中出现了x状态,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求牛人指点!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大牛知道啊?

网友:
帮顶一下,坐等高人!!

网友:
异步处理,仿真器模拟了亚稳态行为。

楼主:
该代码中flag_empty是在系统源时钟下运算产生的,clk_rd_i是对源时钟进行门控运算后产生的,所以flag_empty对clk_rd_i是异步的,是这样的吧?谢谢你的指点,使我茅塞顿开!

楼主:
代码里边flag_empty与clk_rd_i确实是异步的,我处理一下试试,谢谢你的指点,我茅塞顿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里flag_empty是在源时钟下产生的,clk_rd_i是对源时钟在门控信号下运算得到的,所以flag_empty与clk_rd_i是异步的,估计原因就出在这,谢谢你的指点,我茅塞顿开!

网友(2017-06-28):
这是否意味着题主的写法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