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如何复制一个库到另外一个库

楼主(2013-06-26):
大家好,最近小菜又遇到一个问题了。我想问问在laker环境下如何完全的把一个库中的layout完全复制到另外一个库中?举例:A库中layout_A 包括cell1 cell2..celln,我想把layout_A复制到B库中,使得新库中的layout_A包含的cell1 ...celln都完全位于库B中。请大家给予指导。
另外,我想问问copy cell界面下,General-copy design hierarchy下的 ALL和 without reference library这两个选项有什么区别,请大伙指点一下copycell 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建议copy整个lib,时间会比较长,我一般是转gds出去再转到新的lib,又快又放心
再说转gds出去MCELL和PCELL都可以保留下来的,转入也可以恢复,为什么要copy整个lib呢?

网友:
貌似主窗口上有个菜单可以copy

网友:
复制lib,cell都市可以的,好像在mian菜单里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所以不想转gds,是因为转出的gds,即便不打散,但出来的都是cell和mos flatten模式,通过laker,ctrl+m调出来的 mos全部是flatten的,除了cont,所以,再下次更改就比较繁琐!
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转出的时候可以keep MCELL和PCELL的,不会flatten的,转入也可以的
copy lib时间真的受不了

网友:
那两个的区别你要是试出来了,也告诉我一声,谢谢
貌似两个option都是copy过去以后所有的hierarchy也都是变成新lib的了

网友(2014-11-03):
seems gds out is better !

网友(2023-05-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怎么设置keep mcell跟pcel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