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摆率要求怎么定电流?

楼主(2013-06-26):
我在看ALLEN,书中P219说,如果摆率的指标没有给出,可以按建立时间来选值

请问下这个怎么来定?另外,如果是一般的运放设计,如果没有摆率要求,一般有什么标准或者原则来选定合适的电流?

谢谢各位!

网友:
一般会有起码的功耗要求,你先要看你的负载什么?
你的输出频率是多少?
满足最基本的要求的摆幅需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