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在负载变化时振荡的原因

楼主(2013-06-26):
LDO驱动的是开关,在电平转换的时候,很容易自激振荡。请教各位大侠,这是因为环路裕度不够么?

网友:
LDO可以看成是至少三级的放大器,当然要考虑裕度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计的时候考虑了,但是仿真的结果未必在工艺上能真实反映。现在测试出来就是有一定几率会振荡,所以咨询一下是不是实际流片的裕度不足。

网友:
菜鸟我猜测:应该就是实际流片裕度不足。  LDO驱动开关?我一般看到的都是LDO输出当内部电源用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2级的居多吧?

网友B:
用0~Iloadmax变化去仿真,如果震荡就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应该是我考虑不足。初次设计,没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突然上电,突然下电(比如开关),震荡/overshooting(spiking) (这两者是不同的)是必然发生的。这个上电过程和下电过程也是不同对于LDO来说。

那么就要分开分析上电和下点的不同。同时找出是震荡还是spiking。

接着,震荡与什么相关,不仅是相位裕度,还有其他因素,我不记得了,翻翻书。

spiking与什么相关,找出peaking是由什么因素造成。

减小震荡,和spiking,但是消除不太实际,因为,还有transient respons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可能我描述的不到位,我说的“开关”和一般开关有点区别。是驱动一个buffer,buffer接收的是开关信号(高低电平),在电平转换时瞬态电流很大,对于LDO来说是个重负载,在电平保持的时候是个轻负载。就是在这个转换的时候出现震荡,望指点,谢谢!

网友:
    你说的出现震荡是什么情况,是一段时间之后恢复稳定了吗?恢复时间多久?开关频率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稳定,就是电平一转换,输出就一直振荡。如果外部再给个电平信号,有可能恢复稳定,也有可能继续振荡。

网友:
明显电路就是振荡的,这个是设计问题。

网友:
猜你仿真稳定性时,负载考虑的不真实,还有就是你全部负载范围的稳定性问题没有考虑全面。某些条件下裕度很差或者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在电平不变化的时候不会。仿真的时候裕度也够。能再详细的说说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道理。我再测测实际负载。

网友:
若你LDO的主极点在输出端,最worse case 你应该用电阻等效负载,若你LDO主极点在内部应该用电流源等效负载,这样是最worse case。猜你是capless的LDO,输出极点肯定在内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固定电平当然没事了,你电平变化必然要抽电流或者注入电流,这瞬间的大电流哪来的?不就是LDO提供的么。猜你LDO大负载能力很差,负载大会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E:

   猜的全中,大侠太牛了~~膜拜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做了不少LDO所以比你熟

网友:
震荡还是和相位不够有关!
不同的负载不同的相位域度!

网友:
如果是capless,因为没有输出大电容,没有储能元件,在负载快速变化的时候输出变化是巨大的。capless不适合负载瞬变太大的,如果确实需要,必须考虑transient response增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正是我描述的情况。当你转换的时候,电流大,相当于上电,从转换到电流小,电流需要从大到小,这个相当于下电。你是在连续时域工作的。输出有不有cap也很重要,主次极点也很重要,但是不只这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要看下批流片情况了,现在在做测试,尽可能的获得全面点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所以接下来考虑还是不采用capless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应该是我对负载情况考虑不足。动态范围比较大,恐怕还是要做外接电容的。

网友:
负载阶跃响应应该是很重要的,不同的补偿方式对该特性也会产生影响。

网友:
快速capless ldo用nmos做pass transistor 也可以。但是小电流应用,而且dropout会稍大于pmos的。我想知道你的负载范围。和输入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输入电压5.5~24V,输出5V,负载范围,静态时只有几u,电平翻转瞬间可达到10mA。

网友:
你用的DMOS还是EHV工艺,测试高压24V输入,工作怎样?不考虑负载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情况变复杂了,刚才我把LDO输出端接出来连接到另外一片没有片上LDO的开关芯片上。工作很稳定。看来不是LDO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条件不充分

网友:
楼主你是否确定LDO的主极点在内部,输出电流越大,输出电阻越小,LDO越稳定。

也有可能这个外置的开关的电流最大值远大于实际工作的电流,因而变得稳定了。

有用外置电流源试过load step吗,就是从轻负载变到重负载,再观察输出波形的稳定性,

关掉内部开关,这个轻负载和重负载的值参考实际工作条件,再将重负载的值变大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正考虑再这样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不充分。所以另外做了一个测试,由外部电源直接通过LDO的输出端给开关供电。一样出现震荡。   具体分析下来可能是N阱电位不对,我把N阱接到了整体电源上,而S极接在了LDO上,很有可能是体效应影响了开关的阈值。
   另外刚才说的SPEC我搞错了,4.5~24V是我正在设计和改进的电路,脑子短路了。现在测试的电路是用标准工艺做的,输入5.5~8V,输出5V。Sorry。

网友(2017-07-26):
大家好,我这里用LDO给FPGA供电,出现输出震荡,输出电压出现锯齿波,输出电容出现同步的1.2A充电电流 ,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还望讲解一二

网友:
输出端共挂接10UF陶瓷电容7个,其中输出端一个,剩余6六个在FPGA附近

网友:
load transient pole will move~

网友(2017-11-19):
回复 网友E:

   请问下用电阻等效负载和电流源等效负载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H:

感觉是Ldo的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在电平转换的时候,很容易自激振荡

网友(2018-11-02):
回复 网友E:

如果我的LDO随着负载变化,输出端的极点位置移动,从非主极点变成主极点了呢?这种情况下该如何?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B:
用0~Iloadmax变化去仿真,如果震荡就是有问题

楼主,能具体说说是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