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itf 转 tluplus 问题 求助??? 大神帮忙啊~~~~~~

楼主(2013-06-26):
1. ICC tluplus文件 问题
ICC所用到的tluplus文件,由itf文件转换得到tluplus,( grdgenxo -itf2TLUPlus -i <ITF file> -o <TLU+ file> ),然后在运行ICC时遇到下面的问题:

TLU+ based extraction:
Resistance based on max model.
Using operating temperature of  25.00 degrees.
EKL: layer poly has pitch<width+spacing, forced pitch=width+spacing
Info: raw tluplus is detected
Info: raw tluplus is detected
This following CapTable is missing when accessing:
TLUPlus File = "/home/GSMC_A018S6D0_TRAN_MIN.tluplus"; Reference Layer = "metal1"; Bottom Layer = "Substrate"; Top Layer = "metal2"; Table Type = "Lateral"
EKL_VALUE: error, "/0."
EKL_VALUE: error, "/0."
EKL_VALUE: error, "/0."
This following CapTable is missing when accessing:
TLUPlus File = "/home/GSMC_A018S6D0_TRAN_MIN.tluplus"; Reference Layer = "metal2"; Bottom Layer = "Substrate"; Top Layer = "metal3"; Table Type = "Lateral"
EKL_VALUE: error, "/0."
EKL_VALUE: error, "/0."
EKL_VALUE: error, "/0."
This following CapTable is missing when accessing:
TLUPlus File = "/home/GSMC_A018S6D0_TRAN_MIN.tluplus"; Reference Layer = "metal3"; Bottom Layer = "Substrate"; Top Layer = "metal4"; Table Type = "Lateral"
EKL_VALUE: error, "/0."
EKL_VALUE: error, "/0."
EKL_VALUE: error, "/0."
This following CapTable is missing when accessing:
TLUPlus File = "/home/GSMC_A018S6D0_TRAN_MIN.tluplus"; Reference Layer = "metal4"; Bottom Layer = "Substrate"; Top Layer = "metal5"; Table Type = "Lateral"
EKL_VALUE: error, "/0."
EKL_VALUE: error, "/0."
This following CapTable is missing when accessing:
TLUPlus File = "/home/GSMC_A018S6D0_TRAN_MIN.tluplus"; Reference Layer = "metal5"; Bottom Layer = "Substrate"; Top Layer = "metal6"; Table Type = "Lateral"
Getting the info of via resistance from TLU+ model
can not find resistance in tluplus for polyCont; skip ...
can not find resistance in tluplus for polyCont; skip ...
lower mask id 0, upper mask id 1, via layer 25, resistivity 0.000000
can not find resistance in tluplus for via1; skip ...
can not find resistance in tluplus for via1; skip ...
lower mask id 1, upper mask id 2, via layer 41, resistivity 0.000000
can not find resistance in tluplus for via2; skip ...
can not find resistance in tluplus for via2; skip ...
lower mask id 2, upper mask id 3, via layer 42, resistivity 0.000000
can not find resistance in tluplus for via3; skip ...
lower mask id 3, upper mask id 4, via layer 43, resistivity 0.000000
lower mask id 4, upper mask id 5, via layer 44, resistivity 0.000000
lower mask id 5, upper mask id 6, via layer 45, resistivity 0.000000
EKL: max metal layer: 6
Ignoring all CONN views
Warning: No power/ground pads are specified and no virtual pads are defined. (PNA-138)
Geometry mapping took     0.18 seconds

Name of design : Decimator_Top
Number of cell instance masters in the library : 92
Number of cell instances in the design : 16741
Power Network Synthesis Begins ...
Target IR drop : 180.000 mV
Processing net VDD ...
Average power dissipation in Decimator_Top :    20.00 mW
Power supply voltage :     1.80 V
Average current in Decimator_Top :    11.11 mA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TLUPlus_In_Mem_Exception_struct'

The tool has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If you encountered this fatal error when using the most recent
Synopsys release, submit this stack trace and a test case that
reproduces the problem to the Synopsys Support Center by using
Enter A Call at http://solvnet.synopsys.com/EnterACall.

*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latest software releases, go to the Synopsys
  SolvNet Release Library at http://solvnet.synopsys.com/ReleaseLibrary.

* For information about required Operating System patches, go to
  http://www.synopsys.com/support

Fatal: Internal system error, cannot recover.
Error code=6

Release = 'C-2009.06-ICC-SP5'  Architecture = 'linux'  Program = 'icc_shell'
Exec = '/eda/Synopsys/icc/linux/syn/bin/galaxy_icc_exec'

'278572716 278572984 -6912 7833345 290688710 290678825 290678867 290679094 228494007 228497135 228366567 228366753 228063053 228244610 227986373 249736335 248884359 249508678 249244061 249334572 249477428 249479696 249328761 249383954 248749722 248751476 215764014 168206246 164783345 262062351 280690266 280696346 280697184 262029968 262042529 262062351 280690266 280696346 280855410 280876789 280700375 280902385 262054765 157764789 157747021 158476664 158436813 158443326 158422687 158225703 157441729 157431523 134624015 161026677 134622827 134623808 7749276'

应该怎样解决?求大神指导~~~~~~~~~~~~~

--------------------------------------------------------------------------------------------------------------------------------------------------------
2. tlup_map 问题
上面的tluplus问题是否是由tlup_map造成呢?foundry提供了两个.map文件,一个是GSMC_GDSII_Layer_Mapping_Table_for_Virtuoso.map,一个是GDS2Layer.map(文件附后)。于是当时tlup_map设置如下
        set tlup_map "gdsLayers.map"
看论坛里面有童子说map文件可以自己写,具体怎样写呢?

附1:GDS2Layer.map文件

;Avanti!Layer GDS2Layer[:GDS2DataType]

6   6   ; Diffusion
1   1   ; N-Well
12  12  ; Poly
15  15  ; P+
14  14  ; N+
53  53  ; VTH
25  25  ; Contact
31  31  ; Metal1
131 131 ; Metal1 text
41  41  ; Mvia1
32  32  ; Metal2
132 132 ; Metal2 text
50  50  ; Cut
42  42  ; Mvia2
33  33  ; Metal3
133 133 ; Metal3 text
43  43  ; Mvia3
34  34  ; Metal4
134 134 ; Metal4 text
44  44  ; Mvia4
35  35  ; Metal5
135 135 ; Metal5 text
45  45  ; Mvia5
36  36  ; Metal6
136 136 ; Metal6 text
60  60  ; prBoundary
27  27  ; Passivation
20  20  ; ESD1
19  19  ; PLH
18  18  ; NLH
17  17  ; PLL
16  16  ; NLL
9   9   ; DG
21  21  ; SAB
;96  96  ; Rea_P1
218 168:1 ;m1b
219 168:2 ;m2b
220 168:3 ;m3b
216 168:4 ;m4b
239 168:5 ;m5b
240 168:6 ;m6b
224 168:11 ;v1b
225 168:12 ;v2b
217 168:13 ;v3b
241 168:14 ;v4b
242 168:15 ;v5b
243 168:16 ;v6b

附2:GSMC_GDSII_Layer_Mapping_Table_for_Virtuoso.map 文件

# $Id: GSMC_GDSII_Layer_Mapping_Table_for_Virtuoso.map,v 1.0 2011/04/14 03:20:21 lym Exp $
# Reference Document: GDSII_Layer_Mapping_Table_for_Customer_V0.30 doc
# $Log: GSMC_GDSII_Layer_Mapping_Table_for_Virtuoso.map,v $
# Revision 1.0  2011/04/14 03:20:21  lym
# New creation
# Add VTH/BCI layer based on GSMC_A013S7G0_Virtuoso_500.map_V1.6
#
###########################################################################
NW                  drawing  1   0     #NWELL
NW                  text     1   95           #Text of NWELL
PW                  drawing  2   0     #PWELL
PW                  text     2   95    #Text of PWELL
PWBLK                  drawing  3   0           #PWELL Block Layer
DNW                  drawing  4   0     #Deep NWELL
VSTI            drawing  5   0     #Very Shallow Trench
VSTI            ildtnh   5   41    #ILD Trench
ACT                  drawing  6   0     #Active area
ACT                  dummy    6   10           #Dummy Act(for customer)
LVNW            drawing  7   0     #Low voltage NW
LVPW            drawing  8   0     #Low voltage PW
TGO                  drawing  9   0     #Thick oxide 1
TGO2                  drawing  10  0     #Thick oxide 2
GATE                  drawing  12  0     #Poly gate
GATE                  dummy    12  10           #Dummy Gate(for customer)
GATE                  text     12  95    #Poly gate text layer
NPLUS                  drawing  14  0     #Nimp
PPLUS                  drawing  15  0     #Pimp
NLDD1           drawing  16  0     #NLDD implant for Device 1
PLDD1           drawing  17  0     #PLDD implant for Device 1
NLDD2           drawing  18  0     #NLDD implant for Device 2
PLDD2           drawing  19  0     #PLDD implant for Device 2
ESD                  drawing  20  0     #ESD implant
SAB                  drawing  21  0     #Non silicided area definition
VTN                  drawing  22  0           #NMOS VT implant
VTP                  drawing  23  0     #PMOS VT implant
CT                  drawing  25  0     #Contact
PLYMD                  drawing  26  0     #Polymide for passivation
PA                  drawing  27  0           #Passivation
PA                  rdumm1   27  1     #Passivation(Negative Resistor)
OPC                  drawing  28  0     #OPC block layer
OPC                  rdumm1   28  1     #OPC block layer for ACT
OPC                  rdumm2   28  2     #OPC block layer for GATE
OPC                  rdumm3   28  3     #OPC block layer for M1
EXCL                  drawing  29  0     #Dummy layer for DRC unchecked
FUSE                  drawing  30  0     #FUSE
M1                  drawing  31  0     #Metal1
M1                  dummy    31  10    #Dummy Metal1(for customer)
M2                  drawing  32  0     #Metal2
M2                  dummy    32  10    #Dummy Metal2(for customer)
M3                  drawing  33  0     #Metal3
M3                  dummy    33  10    #Dummy Metal3(for customer)
M4                  drawing  34  0     #Metal4
M4                  dummy    34  10    #Dummy Metal4(for customer)
M5                  drawing  35  0     #Metal5
M5                  dummy    35  10    #Dummy Metal5(for customer)
M6                  drawing  36  0     #Metal6
M6                  dummy    36  10    #Dummy Metal6(for customer)
M7                  drawing  37  0     #Metal7
M7                  dummy    37  10    #Dummy Metal7(for customer)
M8                  drawing  38  0     #Metal8
M8                  dummy    38  10    #Dummy Metal8(for customer)
M9                  drawing  39  0     #Metal9
M9                  dummy    39  10    #Dummy Metal9(for customer)
LI                  drawing  40  0     #Local Interconnection Line
MV1                  drawing  41  0     #Via1
MV2                  drawing  42  0     #Via2
MV3                  drawing  43  0     #Via3
MV4                  drawing  44  0     #Via4
MV5                  drawing  45  0     #Via5
MV6                  drawing  46  0     #Via6
MV7                  drawing  47  0     #Via7
MV8                  drawing  48  0     #Via8
NACD                  drawing  49  0     #Dummy ACT exclusion
PSUB2                  drawing  50  0     #Psub2 for multipower isolation
DUM_MCT          drawing  52  0     #MIM Capacitor dummy Layer for MIM identified
VTH             drawing  53  0     #For ULL eflash core devices
VTC             drawing  54  0     #Cell VT implant
ACTR                  drawing  59  0     #For STI plannarization
prBoundary          drawing  60  0     #prBoundary
NFLD                  drawing  61  0     #N-field implant
DUM_DIO          drawing  62  0           #Diode dummy layer for LVS
DUM_BJT          drawing  63  0     #BJT dummy layer for LVS
DUM_BJT          iptag    63  63    #IP description layer,it couldn't be modified to lose correct IP info
NGRD                  drawing  64  0     #N-grade implant
PGRD                  drawing  65  0     #P-grade implant
DUM_CAP          drawing  66  0     #POLY capacitor dummy layer for LVS
NWDMY                  drawing  67  0     #NWELL resistor dummy layer for DRC and LVS
RNDMY                  drawing  68  0     #N+ Poly resistor dummy layer for LVS
RNDMY                  rdumm1   68  1     #NLDD implant blocking
RPDMY                  drawing  70  0     #P+ Poly resistor dummy layer for LVS
RPDMY                  rdumm1   70  1     #PLDD implant blocking
DUM_RM          drawing  71  0     #Poly resistor dummy for LVS
DUM_RM          rdumm1   71  1     #Metal1 resistor dummy for LVS
DUM_RM          rdumm2   71  2           #Metal2 resistor dummy for LVS
DUM_RM          rdumm3   71  3           #Metal3 resistor dummy for LVS
DUM_RM          rdumm4   71  4     #Metal4 resistor dummy for LVS
DUM_RM          rdumm5   71  5           #Metal5 resistor dummy for LVS
DUM_RM          rdumm6   71  6           #Metal6 resistor dummy for LVS
DUM_RM          rdumm7   71  7           #Metal7 resistor dummy for LVS
DUM_RM          rdumm30  71  30           #Thin Film metal resistor marking layer for lvs
DUM_RM          rt3_lvs  71  20           #3 terminal cap,res identified layer for lvs
DUM_RM          rt4_lvs  71  21           #4 terminal cap,res identified layer for lvs
DUM_CM          drawing  72  0           #Parasitic Metal capacitor dummy layer
L_IN_1M          drawing  73  0           #Non dummy area of Metal1
L_IN_2M          drawing  74  0           #Non dummy area of Metal2
L_IN_3M          drawing  75  0           #Non dummy area of Metal3
L_IN_4M          drawing  76  0           #Non dummy area of Metal4
L_IN_5M          drawing  77  0           #Non dummy area of Metal5
L_IN_6M          drawing  78  0           #Non dummy area of Metal6
RING_MCT          drawing  79  0           #For dummy MIM capacitor ring use
MTT                  drawing  80  0           #For Thick Top metal as an inductor
CGO                drawing  82  0     #Pad out layer for staggered IO
IORL                drawing  83  0     #IO rule marking layer
CSRC            drawing  84  0     #IO special
BN                  drawing  86  0           #Buried NPLUS
BTC_PECT        drawing  88  0           #Butting Contact/PNP Emitter Contact
CISO                  drawing  89  0           #Cell isolation (for ROM process)
VTND                  drawing  90  0           #Vt implant for N-ch depletion layer
VTPD                  drawing  91  0           #Vt implant for P-ch depletion layer
DUM_ROD          drawing  92  0           #Active resistor dummy layer for LVS
N1GD            drawing  93  0           #Non dummy area for gate
L_IN_7M            drawing  94  0           #Non dummy area of Metal7
L_IN_8M            drawing  95  0           #Non dummy area of Metal8
VTNL            drawing  96  0     #Vt implant layer for NMOS lower threhold voltage
VTPL            drawing  97  0     #Vt implant layer for PMOS lower threhold voltage
VTNH            drawing  98  0     #Vt implant layer for NMOS higher threhold voltage
VTPH            drawing  99  0     #Vt implant layer for PMOS higher threhold voltage
Boundary          drawing  100  0    #Chip Boundary Layer
ROMC                  drawing  101  0           #ROM code implant
PFLD                  drawing  102  0           #P-field implant
INDDMY          drawing  103  0    #Dummy layer for metal inductor
MDBLK                  drawing  104  0    #Dummy GATE and Metal Blocking layer
HVNW                  drawing  105  0    #NWELL for high voltage NMOS
HVPW                  drawing  106  0    #NWELL for high voltage PMOS
MCT                  drawing  107  0    #Metal Capacitor Top Layer
FLGT                  drawing  108  0    #Floating gate definition
FLGT2           drawing  109  0    #Floating gate 2  definition
PLUG            drawing  110  0    #Code dummy in MROM
FGCT                  drawing  111  0    #Connect point with floating gate
WLSP_SPACER        drawing  114  0    #Word line space
MPOL            drawing  115  0    #Memory poly
GSTI                  drawing  116  0    #Additional STI etching
ZNIP                  drawing  117  0    #Zener implant
HALI                  drawing  118  0    #Special drawing layer,for LDD implant into anti-well region
HR                  drawing  119  0    #High resistance resistor
HVPO_HVGO        drawing  120  0    #High Voltage Poly
VTMN                  drawing  122  0    #2nd Medium VTN implant
VTMP                  drawing  123  0    #2nd Medium VTP implant
PESD                  drawing  124  0    #PESD implant
INAG2                  drawing  125  0    #Active and poly ignore layer for LVS
BPI                  drawing  126  0    #PIP capacitor bottom plate implant
PCT                  drawing  127  0    #Poly capacitor top plate
NPI             drawing  128  0    #N-type poly gate implant
INAG                  drawing  130  0    #Active and poly ignore layer for LVS
M1_TEXT                  drawing  131  0           #Metal1 text layer
M1_TEXT                  rdumm1   131  1           #Text layer
M2_TEXT         drawing  132  0    #Metal2 text layer
M3_TEXT         drawing  133  0    #Metal3 text layer
M4_TEXT         drawing  134  0    #Metal4 text layer
M5_TEXT         drawing  135  0    #Metal5 text layer
M6_TEXT         drawing  136  0    #Metal6 text layer
M7_TEXT         drawing  137  0    #Metal7 text layer
M8_TEXT         drawing  138  0    #Metal8 text layer
M9_TEXT         drawing  139  0    #Metal9 text layer
MVNW            drawing  141  0    #Medium Voltage Nwell
MVPW            drawing  142  0    #Medium Voltage Pwell
PMDMY           drawing  153  0    #Identify Metal Fuse PMDMY
NLDD0           drawing  156  0    #NLDD implant for 1.8v device in Embeded Flash
MCEL_CELL       drawing  158  0    #Memory Cell
PLDD0           drawing  160  0    #PLDD implant for 1.8v device in Embeded Flash
IPBoundary      drawing  161  0    #For Flash IP
IPBoundary      rdumm1   161  1    #Customized IP boundary 1
IPBoundary      rdumm2   161  2    #Customized IP boundary 2
IPBoundary      dummy    161  10   #Photonics IP boundary
IPBoundary      text     161  95   #IP_TEXT,CELL_TEXT
DUM_RF          drawing  162  0    #RF device marking layer
DUM_RF          dumrfd   162  11   #Identify RF mod drain terminal
DUM_RF          dumrfs   162  12   #Extract metal space parameter of inductor for lvs
DUM_RF          dumrfw   162  13   #Extract metal width parameter of inductor for lvs
DUM_RF          dumrfr   162  14   #Extract inner diameter param of inductor for lvs
DUM_RF          dumrfsym 162  15   #Symmetrical inductor marking layer
DUM_RF          dumrfstd 162  16   #Standard inductor marking layer
DUM_RF          labass   162  31   #Label layer for assura lvs
DUM_RF          labcal1  162  32   #Label layer 1 for calibre lvs
DUM_RF          labcal2  162  33   #Label layer 2 for calibre lvs
DUM_RF          labcal3  162  34   #Label layer 3 for calibre lvs
DUM_RF          labcal4  162  35   #Label layer 4 for calibre lvs
DUM_RF          labcal5  162  36   #Label layer 5 for calibre lvs
DUM_RF          labcal6  162  37   #Label layer 6 for calibre lvs
DUM_RF          labcal7  162  38   #Label layer 7 for calibre lvs
DUM_RF          labcal8  162  39   #Label layer 8 for calibre lvs
DUM_RF          xrcblk   162  40   #Dummy layer for calibre xrc extraction
DUM_VAR         drawing  163  0    #Varactor device marking layer
UDEF            drawing  168  0    #special specified layer by customer
HV              drawing  170  0    #HV region for 32V device
HV              hv24     170  24   #Marking layer for 24V device
IHVPW           drawing  171  0    #Isolated HVPW
HDNW            drawing  172  0    #High voltage DNW
MCB_MCT2        drawing  173  0    #Metal Capacitor Bottom layer
LMARK           drawing  174  0    #for laster repairing machine alignment
CVTN            drawing  175  0    #Cell VT impant for NMOS
CVTP            drawing  176  0    #Cell VT impant for PMOS
LVID            drawing  177  0    #For lowpower device Vt implant
NWDE            drawing  178  0    #NW Drain Extension Implant
PWDE            drawing  179  0    #PW Drain Extension Implant
ESDT1           drawing  180  0    #ESD covering layer for Power Pin
ESDT2           drawing  181  0    #ESD covering layer for 5V tolerant
EPOLY           drawing  182  0    #Emitter Poly
BPOLY           drawing  183  0    #Base Poly
NPNEW           drawing  184  0    #NPN Emitter window
NPNSCI          drawing  185  0    #NPN Selective collector implant
NPNCOLL         drawing  186  0    #NPN Collector implant
NPN             drawing  187  0    #NPN open
ZNVT            drawing  188  0    #Blockage of zero implant
CGCT            drawing  189  0    #Control Gate Contact
BCI             drawing  190  0    #Body Contact Implant

## As the layer-number of these layers beyond the scope of user-definable in virtuoso_5141,
## So you will not see these layers definition in .tf file.
ACT_DUM         drawing  206  0   #dummy ACT layer
SDL             drawing  211  0   #Special Device layer(for HV process)
GATE_DUM        drawing  212  0   #dummy GATE layer
M1_DUM          drawing  231  0   #dummy M1
M2_DUM          drawing  232  0   #dummy M2
M3_DUM          drawing  233  0   #dummy M3
M4_DUM          drawing  234  0   #dummy M4
M5_DUM          drawing  235  0   #dummy M5
M6_DUM          drawing  236  0   #dummy M6
M7_DUM          drawing  237  0   #dummy M7
M8_DUM          drawing  238  0   #dummy M8
M9_DUM          drawing  239  0   #dummy M9
SCHCT           drawing  241  0   #Schottky Contact

网友:
你的第一个mapfile是用于ICC出GDS的,第二个是用于virtuoso读写gds用的。
ICC读tluplus文件是用的mapfile的格式应该是:
#Astro TF_maskNam  VS   ITF_layername
poly                                   poly
metal1                               metal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网友(2014-03-27):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一下:我现在只有tluplus文件,没有itf文件,然后check_tlu_plus得时候map文件一直报错,那要怎么修改呢?能把tluplus文件转化为itf吗?
报的错误是:Error: Layer "via1" (via1) exists in the MW-tech but not in the mapping AND ITF file. (TLUP-002)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开itf文件看一下,via1的名字。你名字敲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itf文件,然后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2015-03-25):
回复 网友B:

   tluplus用word打开,前面的有itf的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如果你已经知道解决办法,希望能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map写错了,

再说 starxt版本不能高于icc,否则tluplus信息读不出来的

网友(2017-11-29):
回复 楼主:

感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