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的驱动输入采用方波好啊还是正弦波好?

楼主(2013-06-26):
最近在开发几款卫星接收机时,发现不同厂家的晶振的驱动波形不同,主要是有的直接方波输出,有的采用正弦波输出。请问上述两种方法是否都可行,或者,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晶振有内部起振模块的吧!应该在外部直接搭建晶振模型,看起振情况如何

网友:
芯片仿真时可以把起振模块去掉,直接给时钟信号。

网友:
确认内部起振电路正常的前提下,可以直接给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