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之后如何查看setup和hold时间是否满足?

楼主(2013-06-26):
如题,我使用PT做完STA之后,如何查看电路的setup和hold时间是否满足呢?用report_timing命令的话,只得到slack(met),求指点!

网友:
加个option,-max_paths 10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人点拨!我使用report_timing -maxpaths 10以后,结果显示"No constrained paths",综合时我加的约束只是对输入时钟和信号的输入输出延时的约束,请问如何获知是否要对某条路径进行约束,并且怎么样对这条路径进行约束?

网友:
在PT的时候用 report_deisign, check_timing等命令
可以看看你的设计是否有没有添加约束的端口或路径,它会提示你问题出来哪里,然后你根据问题修改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你的热心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PT之后使用report_design命令,看到
    Pin Input Delays:None specified
    Pin Output Delays:None specified
但是,我在综合的脚本里使用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对个别端口的输入输出进行约束过了,为什么报告里还说none specified呢?

网友:
为什么只对个别端口添加输入输出延时?你跑DC的时候没有警告吗?我认为约束应该添加得全面些比较好,至于你说:None specified,你要不要再看看你的命令,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效。

网友:
读入sdc的时候,没有warning和error?

网友(2024-05-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