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寄生参数提取相关知识科普——ITF、capTable

楼主(2013-06-26):
目前接触到$mic18EEPROM工艺,然后查看工艺厂给出的lib文件以后发现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以前没有接触过,也想借此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1)、首先是itf文件,这个文件在后端抽取寄生参数的时候非常有用,工具用的StarRC,我注意到在这个itf文件夹下有两类.itf,一个是Transistor level ITF file,另一个是Cell level ITF file,然后就是分别三个corner;所以问题是在设计中应该用哪个?这两个又有什么不同?
这个希望能请版主指点一下~谢谢!
2)、其次是capTable文件,现在注意到在$mic18工艺里没有提供capTable文件或者ict文件,但是PR使用的工具又是encounter,如果在PR的时候不导入captable文件,会不会导致PR时序的不准确?是不是没有captable就无法完成在encounter下用QRC提取寄生参数了?
这个问题还望大家多多讨论哦~~~
在此谢过啦

楼主:
版主来看看吧~~~

网友:
给后端用的itf是cell level的(也就是gate level),transistor level可以给模拟抽参用。
至于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我只用过ICC,ICC里使用的是tluplus文件来分析时序的,这个文件也是由itf转换出来的,我估计你的ict文件也类似,可以有itf转换。你可以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2013-08-27):
StarRC应该是最好的寄生参数抽取工具了,得到spef文件后再使用PT进行STA,如果用encounter进行STA的话,应该需要captable文件,但是这个分析好像不太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谢谢指点

网友:
用starRC的话可以用命令把itf文件给转化成nxtgrd文件,命令:grdgenxo *.itf,转化是时间会比较长,好几个小时或者一下午。

网友(2013-12-24):
你要是没有提供Captable, Encounter在postroute后的detialkRC的时候会自己产生一个默认的captable 这个captable肯定是不准的,这个阶段encounter是不推荐这样做的....保证的话encounter布完了后最好用starRC来提取寄生参数是最好的 要是debug的话 encounter就可以那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具体问一下,当我们拿到capTble文件以后,你是什么时候导入的呢?是一开始的时候在import的时候呢,还是说到了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才用,还有你能提供一下你在使用capTble文件时候的指令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这边用的soc8.1就是在import的时候就填写进去,encounter在布线完后工具自己就会去分别计算RC.... 做分析..默认模式为WCBC...有时间就去看看UG虽然多 但是都写的很清楚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说一下你用的指令吗?简单举个例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们不输入指令....soc7.1 soc8.1我们是不用输入指令额,都是图形界面用鼠标点点点点就OK了 ...你说用指令输入我也得去看UG才知道,记不住...呵呵   这个UG是8.1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们这边都是使用脚本指令化处理,图形现在都不使用了,不过我看论坛里说现在使用encounter来提寄生参数的已经很少了,都在使用starrc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工具提的貌似都不怎么准它就是一个快....  starRC相对于来说准点....用模拟的仿真来仿数字在不准点 那就没的玩了....更小的工艺就不清楚了也没有玩过....(0.18工艺)

网友:
自带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是,我们现在后端设计所使用的EDA工具还是比较杂的,不是成套的,所以PR用的Cadence的,其他则用的是Synopsys的,现在就是在深入研究这个抽寄生参数的captable文件,你们也是在encounter中抽的spef文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 还没有去深入研究过......只是看了点皮毛....我们这里也是很扯淡的.... 看数字的要什么文件我们就提取什么文件有的要自带的.sdf文件...有的要Encounter中的starRC的spef文件 有的要你做一个StarRC提取一个spef......看个人了...总的来说.18的还好差也差不到那里去....

网友(2019-04-24):
没人用Calibre的PE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