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inux系统无法正常启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6-26):
    任何操作系统都不能保证100%可靠,即使是时下最流行的Linux系统,当我们遇到Linux系统无法正常启动,该如何恢复?本文为你提供一些在Linux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时所采用的策略。

    不管你多么喜爱你的Linux机器,有时候你都必须恢复你的系统。是的,即使一台Linux机器也可能遭受系统崩溃:不管是由于视频配置错误、内核更新出错、或是由于init脚本配置错误,这种情况都是必然的。我看到过大量这种情况――即使在我自己的机器上,大多数是由于X配置出错――这确实令人沮丧。

    使用正确的运行级别安装好一个新的Linux系统后,我立即采取措施以确保灾难不会轻易发生。其中一个措施就是编辑系统的运行级别。运行级别告诉系统离采用引导过程还有多远。运行级别分为六个等级:

    0级:停止(不设置initdefault)1级:单用户模式2级:多用户模式,没有NFS(与3级相同,如果你没有建立网络)3级:完整的多用户模式4级:不使用5级:X116级:重新启动(不设置initdefault)新型的Linux系统几乎总是默认使用运行级5(X11),表示系统在引导完成后,将会在图形登录界面处停止。在某物(或某人)使用X配置前,系统一切正常。

    然后你必须找到一个登录方法。你可以按下[Ctrl][Alt][F7]进入一个基于文本的虚拟窗口,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相反,我总是在/etc/inittab文件中将运行级更改为3级。你更改的代码为:

   id:5:initdefault:

    它被更改为:

   id:3:initdefault:

    当X出错时,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系统恢复方法。

    多内核另一个明显的磁盘恢复方法是总是安装一个正常运转的内核。我通常在一个通过yum更新的内核上工作。有时候,内核会出现一些错误,使得我的一台或几台机器无法启动。

    为避免这种情况,我一直保证在机器上使用至少一个正常运行的内核。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在/etc/yum.conf文件中添加plugins=1,然后应用这段脚本,并将它命名为n-installonly.py,保存在/usr/lib/yum-plugins文件中。你可以通过修改tookeep变量(默认为2)的方法更新系统所使用内核的数量。

    知道系统上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内核,你就可以进行安全升级。如果新内核出错,只需启动旧内核就可以解决新内核上的问题(不管是删除、重新编译还是升级)。

     转自:http://emb.sunplusedu.com/

网友(2013-09-04):
回复 楼主:

   请问,电脑在安装redhat5完成时,点击Reboot,然后出现一些检测,,,[OK] 之后,电脑就跳转到一个纯色的屏幕,之后就一直不动了,不能出现正常的界面,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还请大神赐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