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关于AP&R布线后有transition和capacitance violation,如何解决

楼主(2013-06-26):
ASTRO 关于AP&R布线后有transition和capacitance  violation,如何解决,用什么命令?谢谢

网友:
有个布线后的优化,貌似叫Post route opt什么的,在菜单里找找,可以fix trans和cap,里面也可以改变trans和cap的约束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