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PIPELINE ADC中的开关,附上自己的设计原理图

楼主(2013-06-26):
最近把几年前做的一个10位50MHz的PIPELINE ADC整理了一下。整体设计大家可以看附件,用得是simc 1p5m的工艺,方便的话,大家可以用cadence spectre仿真一下。共模电平是1.65V,正参考电压是1.9V,负参考电压是1.4V。下面是1024点的fft仿真结果。

但是这个设计里面还是有很多问题。首先,以采样保持电路为例,电路图中采样保持电路的输出分别为SHN和SHP。仿真发现才采样周期和放大周期里面,SHP和SHN的输出的共模输出不一样,而且在这两个周期里面,共模电平也不太稳定;第8级的输出VON8和VOP8也有类似的现象。下面是仿真结果:

第二,第8级输出为VON8和VOP8,用spectre的calculator画出VON8-VOP8的波形,下面是仿真结果:

波形显示VON8-VOP8不太稳定,在仿真刚开始的1.7u左右,VON8-VOP8 的值在150mV左右开始下降,然后这个值就一直下降,仿真到22u左右的时间时,VON8-VOP8 的值就下降到127mV左右了。个人感觉结果不靠谱,这个值应该一直在127mV左右才对吧。

出现上面的两问题,我感觉还是电路中的开关没有设计好。所以发这个帖子向大家请教一下,如何设计PIPELINE ADC中的开关?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最后附上我的设计,以及仿真库。如果大家能帮我仿真一下,那就太好了!!

楼主:
没人回复啊。大家是怎么设计开关的?

网友:
鄙人愚见,输出共模不一样可能是电路不对称造成的,如果这是一个之前设计好的AD,则可能是输入swing导致输出的某一侧的管子到达线性区,可以从瞬态看看关键管子的vds及vdsat。共模不稳定可能是共模反馈力度过大造成的,如果是开关电容的共模反馈,可以改变共模采样电容及反馈电容的比值试试。
至于开关,大概就是带宽和寄生了,前辈经验似乎是,THA开关的带宽达到运放带宽的4~5倍都不为过,尺寸大带宽大,当然寄生也就越大。

楼主:
您好fayfay,谢谢您的回复,同时有3个问题请教您一下:
1.您提到的“输入swing导致输出的某一侧的管子到达线性区”是不是指电路从采样模式进入放大模式后,不能出现“摆率”的过程?
2.您提到的“共模反馈力度过大”如何理解?
3.您提到的“THA开关的带宽”如何理解?

再次向您请教,谢谢!!!

网友:
覺得若是output common mode voltage會有你說的變異程度,那麼FFT之後的ENOB不可能有9.8 bit這麼好!

楼主:
我这个结果也只是在tt情况下仿真出来的。fft分析的程序就在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84358&highlight=下载。难道fft程序有问题?兄弟,方便的话帮我仿真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其实鄙人也是菜鸟,愚见而已。
1  进入线性区指,晶体管本来应该在输入范围的各点都有vds>vdsat,但由于设计之时没完全cover,致使在输入的某点以上,一些管子进入线性区,这会导致P、N极输出共模不一致。
2  共模反馈也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形,之前鄙人利用理想共模反馈仿真时,发现当反馈的倍数设定过高时,会出现阁下的图示情况,于是臆断阁下的可能是类似问题。
3  THA的带宽是运放带宽和开关带宽共同决定的,可以将开关带宽类比于运放带宽的概念,都是settle time。不过,要是阁下开关尺寸很大的话,开关的带宽可能都没啥影响了。

楼主:
回复  wjx197733

    额,其实鄙人也是菜鸟,愚见而已。
1  进入线性区指,晶体管本来应该在输入范围 ...
引用 网友B:

   回头再仿真一下放大器的输入管。

还希望大家都来指点一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是输入管,输出管,bias管都看看吧。

楼主:
回复  wjx197733

    不一定是输入管,输出管,bias管都看看吧。
引用 网友B:

    您做过pipeline adc吗?

网友:
这个ADC怎么仿真怎么样啊!楼主

网友:
整体仿真哈!

楼主:
共模反馈!!

网友:
采样频率降低仿真看看,是否共模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3-08-07):
从大大们的交流中受益颇多,谢谢!

网友:
switch clock feed thru and charge inject 如何解決??
以前做 sample/Hold  發現 vgs swing 如果大反而會出事,
那時是直接 sample hi-Volt switch .

另外一般會接 dummy mos

1/1 (phibar) ->  1/0.5  (phi) ->  1/1 (phibar)
另邊 nmos 也是一樣 .

w/L 都選到 min 降低 switch 時 spike , 有沒有人做為 <1mv  sample/hold 電路?
AD convert 應該會受此影響  ,

网友(2014-01-20):
回复 网友C:

    先不说什么,你这头像看着挺带劲啊。。。

网友:
mark,标记一下,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
我不负责一些细节性的设计,但是从这个设计总体来看,它是一个音频信号的处理结果。
所以,从相关的开关设计来讲,仿真的端脚即共模的电平应当保持在1.65V是正确的,但是正参考电压1.9V与负参考电压1.4V则是一个放大的SHN光频。所以,从这个道理上来讲,要想使SHP达到外围输出的效果,只有将仿真端口的共模SHN作虚短处理为负参考电压输入1.4V单输入和正参考电压与负参考电压共模电平下1.9V输出1.65V且不能共仿真端口。以上意见仅供单一模块4端开关之用。

网友(2014-02-19):
好东西 研究一下

网友(2016-08-18):
Thx
楼主这是之前的帖子来诺言了吗?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