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在设计中很多内部的pin被直接连接到固定值,例如逻辑0/1。
但是在dc综合阶段由于使用compile_ulra命令导致这些固定值的pin被优化后不再和内部逻辑有任何连接关系了,
但是在插入扫描链的时候我还想hook到这些pin上,
请问我如何设置才能让这些pin的连接关系在使用compile_ultra编译的时候不会丢失。dont_touch针对综合前的设计不发挥作用。

网友:
添加scan mux,利用scan mode 控制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其次我在dc的时候,有一些没用的(悬空)管脚被固定到了具体的逻辑值如0/1.这对结果有什么影响?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先谢了。

网友(2020-09-02):
set compile_enable_constant_propagation_with_no_boundary_opt false
set_boundary_optimization {your_dft_design} fal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