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antenna的一些问题~望大家都多多讨论啊~

楼主(2013-06-27):
在$imc180工艺里,看到工艺商给我们提供了两个aci库,一个是SAGE-X,一个是Metro,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啊?我也对比了一下,貌似各有所长,一些数据都不是太完整,现在公司打算用metro这个库,这里面不同地方就在于需要在PR时候自己添加NWELL,但是现在在导入lef文件的时候,我注意到在metro库里的lef文件是tech和macros的lef,却没有antenna的lef文件,但是在SAGE-X库里却有这个文件,我在想能不能将SAGE-X库里的lef文件拿过来使用?如果不行,这个又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不要沉啊~~~版主看看吧

楼主:
怎么这个问题说法有问题吗????看得人一大堆,就是没有说法?

网友:
两个不同的库,antenna lef怎么能混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我对照了一下这两个工艺,基本没什么太多的差异,就是一个需要单独去加NWELL

网友:
这两个库的区别主要是面积的大小,SC-X是标准的面积,高度为9track,SC-M是小面积,高度是7track,相对来说,功耗更低,但速度更慢,但是使用M的需要注意绕线问题,因为面积更小,单位面积出pin更多,而金属走线宽度没变,很可能导致绕线拥挤。
至于你说的,antenna lef的问题。lef文件是做库用的,库的时序由db决定,而检查antenna可以直接根据rule来直接检测(calibre),也可以通过绕线的规则来约束,基本用不到。

网友:
两个库的单元根本就不一样,每个单元的antenna信息怎么可能一样呢,这样你在实际布图期间计算实际的antenna依据就不准,.18的数字不修复天线效应,到模拟版图里面去修复也可以。

网友:
sage 是一般库,也算是高速库。
metro 是小面积,算是节约面积。为了节约面积,cell 内部没有加衬底。
如果你没听说过filltie cell,你的芯片不会work。

至于天线,metro 库是直接在单元库里面包括了,所以不需要额外。

就你提的问题,很难相信芯片能出来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话说的有点严重

网友:
自己做一个ANTENNA单元,编写LEF文件,就可以,没有太多的技术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总算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