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nderstanding sigma delta 》这本书里的关于quantizer gain 的请教

楼主(2013-06-27):
各位大神,在这本书里第二章和第三章介绍一阶和两阶调制的时候都提到了非理想特性,但是二阶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提到了它的quantizer gain和输入是有关系的,一阶和两阶的in band noise 随输入的变化如下面两个图:   。(两个图分别在41和73面)2阶的时候成U子型,因为输入的幅度增大时,K会减小,使噪声整形的效果变差(对于2阶),但是一阶只是有许多的spikes(我理解是由于有理数输入时的周期序列苍生的空闲音造成的),却没有2阶的U字型特性,是说一阶的K不变吗?还是它的变化对噪声整形没什么影响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理解的童鞋给点具体的解释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一阶的mod1也应该考虑K的变化,只是没有重点提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给出更合理的解释

网友:
个人感觉1st order 也有 Q noise power 也有 同样u shape, 不过被 idle tone 给盖过去了。

网友(2014-03-14):
我认为这个K值是一直在变化的,因为每次积分器的输出都是变的,而量化器的输出是不变的。所以为了保证环路的稳定性,必须确认最后的量化器的输出幅度是有限的。不过这个K值即使在某些条件下超出了稳定性的要求,对系统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可能下一次的K值又恢复到有限的范围内了,毕竟整个系统还是一个负反馈的结构。因此对于具体的环路还是以大量的仿真为准,理论上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

网友:
这两张图主要是用说明1st-order的Modulator的idle tone非常明显。

网友:
这两张图主要是用说明1st-order的Modulator的idle tone非常明显。
与量化器的增益关系不大,量化增益仅跟积分器的增益有关,根据环路增益=1的条件,量化器的增益为积分器增益乘积的倒数。单阈值量化器会自动调节器增益,跟SDM的级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