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时钟端口的数字模块DC综合疑问

楼主(2013-06-27):
大家好,我现在手头上有个数字模块,但因为时钟端口太多,不知道这种数字模块怎么来设置DC的脚本,请大家指导一下,模块图如下
端口叙述:
tap0~tap31为32个时钟控制采样端口,频率同为100M,两个连续时钟的相位差为312.5ps,即就是他们为恒等相位差的32个时钟信号。
clk_in也是时钟信号,频率为10M。这种数字模块该如何设置DC脚本来综合才能使得网表功能正确呢?小弟第一次碰到这种多时钟端口的设计,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最好提示一下脚本该如何写。、多谢了

网友:
tap0~tap31在模块里面是当时钟来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你好,这是模块的部分电路结构图。
以上是tap0~tap31端口的连接,它驱动的是D触发器,所以应该是当做时钟来用的。请问该如何设置DC脚本呢?

网友:
一个一个写,32不算多
时钟的相位用 -waveform 描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你好。我用你提醒的方法试了一下。但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如果是,请斑竹责骂指导。我现在把我的设计比较详细地告叙述下吧,希望你再指点一下。以下是我的设计,是一个全数字锁相环,环路已经通过功能仿真。主要有鉴频鉴相器,时间数字转换器,滤波器,数控振荡器,分频器。
①其中Clk_in为10M的参考频率输入信号,鉴频鉴相器和低通滤波器要用到参考频率;
②tap0~tap31是100M的恒等相位差的时钟采样信号,时数转换器和数控振荡器要用到;
③虚线框内就是所设计的全数字锁相环内容,从总的来看。
全数字锁相环的输入信号为:tap0~tap31,clk_in,复位信号。
                  输出信号为:CK。
我刚用斑竹的方法,DC综合设置如下:
create_clock -name "clk_in" -period 100 -waveform { 0  50 }  { clk_in  }
set_clock_latency  8 [get_clocks clk_in  ]
set_clock_uncertainty  6 [get_clocks clk_in  ]
create_clock -name "tap0" -period 10 -waveform { 0  5 }  { tap0  }
set_clock_latency  0.5 [get_clocks tap0]
set_clock_uncertainty  0.5 [get_clocks tap0]
。。。。。。。。。
。。。。。。。。。。。。
create_clock -name "tap31" -period 10 -waveform { 0  5 }  { tap31  }
set_clock_latency  0.5 [get_clocks tap31]
set_clock_uncertainty  0.5 [get_clocks tap31]
set_false_path -from reset -to [all_outputs]
但是综合后的网表仿不起来,CK输出有x,而且DC报的时序也有违例。
请问斑竹:
一、对于稍微有点复杂的这个系统环路,我是不是该分模块分别走流程到版图,再拼接起来呢?
二、如果整个环路一起走流程的话,我发现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全是跟时钟有关的信号,是不是不用设置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set_driving_cell,set_load 等这些命令了?

网友:
1) 先试整体,不行再试分模块
2)时钟port,只要set_clock_transition

综合后的网表仿不起来,有许多原因,时序违反是其中之一
你的
create_clock -name "tap0" -period 10 -waveform { 0  5 }  { tap0  }
。。。。。。
create_clock -name "tap31" -period 10 -waveform { 0  5 }  { tap31  }
里面的waveform写得不对,与你的描述不符,再去仔细读读manu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的意思是用DC的命令waveform进行时钟相位差的设置?小弟真心没见过还能设置相位差的,我的这个32个时钟是外部提供的,外面已经有固定的相位差了。比如现在32个时钟固定相位差为312.5ps,如果用DC设置的话,该如何 写脚本呢?请斑竹明示。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你好,我回头看了一下dc -user guide,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但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我说一下对斑竹提醒我的理解,斑竹说可以用waveform去设置相位差。像我这32个100M时钟,相位差为10n/32=312.5ps,那么32个时钟应该如下进行设置,即意思就是设置它们的波峰出现的时间段,是这样吗?
create_clock -period 10 -waveform {0 5} tap0
create_clock -period 10 -waveform {0.3125 5.3125} tap1
create_clock -period 10 -waveform {0.625 5.625} tap2
create_clock -period 10 -waveform {0.9375 5.9375} tap3
.........................................................
create_clock -period 10 -waveform {5 10} tap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你好,我听了你的指点,用了以下DC的脚本进行综合,但有很多setup和hold的违例,请斑竹再指点一下我该怎么做,多谢了:
link
remove_unconnected_ports -blast_buses [get_cells -hier *]
check_design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_library slow -max slow  -min_library fast -min fast
set_wire_load_mode top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smic18_wl40 -lib slow
create_clock -name "ref" -period 100 -waveform { 0  50 }  { ref  }
set_clock_latency  4 [get_clocks ref]
set_clock_uncertainty  4 [get_clocks ref]
create_clock -name "tap0" -period 10 -waveform { 0  5 }  { tap0  }
create_clock -name "tap1" -period 10 -waveform { 0.3125  5.3125 }  { tap1  }
create_clock -name "tap2" -period 10 -waveform { 0.625  5.625 }  { tap2  }
create_clock -name "tap3" -period 10 -waveform { 0.9375  5.9375 }  { tap3  }
create_clock -name "tap4" -period 10 -waveform { 1.25  6.25 }  { tap4  }
create_clock -name "tap5" -period 10 -waveform { 1.5625  6.5625 }  { tap5  }
create_clock -name "tap6" -period 10 -waveform { 1.875  6.875 }  { tap6  }
create_clock -name "tap7" -period 10 -waveform { 2.1875  7.1875 }  { tap7  }
create_clock -name "tap8" -period 10 -waveform { 2.5 7.5 }  { tap8  }
create_clock -name "tap9" -period 10 -waveform { 2.8125  7.8125 }  { tap9  }
create_clock -name "tap10" -period 10 -waveform { 3.125  8.125 }  { tap10  }
create_clock -name "tap11" -period 10 -waveform { 3.4375  8.4375 }  { tap11  }
create_clock -name "tap12" -period 10 -waveform { 3.75  8.75 }  { tap12  }
create_clock -name "tap13" -period 10 -waveform { 4.0625  9.0625 }  { tap13  }
create_clock -name "tap14" -period 10 -waveform { 4.375  9.375 }  { tap14  }
create_clock -name "tap15" -period 10 -waveform { 4.6875  9.6875 }  { tap15  }
create_clock -name "tap16" -period 10 -waveform { 5  10 }  { tap16  }

①后面的时钟相位差不知道是否设对了?
create_clock -name "tap17" -period 10 -waveform {   5.3125 10.3125 }  { tap17  }
create_clock -name "tap18" -period 10 -waveform { 5.625 10.625 }  { tap18  }
create_clock -name "tap19" -period 10 -waveform {   5.9375  10.9375 }  { tap19  }
create_clock -name "tap20" -period 10 -waveform {  6.25  11.25 }  { tap20  }
create_clock -name "tap21" -period 10 -waveform {   6.5625  11.5625 }  { tap21  }
create_clock -name "tap22" -period 10 -waveform {   6.875  11.875 }  { tap22  }
create_clock -name "tap23" -period 10 -waveform {  7.1875 12.71875 }  { tap23  }
create_clock -name "tap24" -period 10 -waveform {   7.5  12.5 }  { tap24  }
create_clock -name "tap25" -period 10 -waveform { 7.8125 12.8125 }  { tap25  }
create_clock -name "tap26" -period 10 -waveform {  8.125 13.125 }  { tap26  }
create_clock -name "tap27" -period 10 -waveform {  8.4375 13.4375 }  { tap27  }
create_clock -name "tap28" -period 10 -waveform {  8.75 13.75 }  { tap28  }
create_clock -name "tap29" -period 10 -waveform {  9.0625 14.0625 }  { tap29  }
create_clock -name "tap30" -period 10 -waveform { 9.375 14.375 }  { tap30  }
create_clock -name "tap31" -period 10 -waveform {  9.6875 14.6875 }  { tap31  }
set_dont_touch_network [list ref clr tap0 tap1 tap2 tap3 tap4 tap5 tap6 tap7 tap8 tap9 tap10 tap11 tap12 tap13 tap14 tap15 tap16 tap17 tap18 tap19 tap20 tap21 tap22 tap23 tap24 tap25 tap26 tap27 tap28 tap29 tap30 tap31]
set_false_path -from clr -to [all_outputs]
set_fix_hold [list ref  tap0 tap1 tap2 tap3 tap4 tap5 tap6 tap7 tap8 tap9 tap10 tap11 tap12 tap13 tap14 tap15 tap16 tap17 tap18 tap19 tap20 tap21 tap22 tap23 tap24 tap25 tap26 tap27 tap28 tap29 tap30 tap31]
set_drive 0 [list ref  tap0 tap1 tap2 tap3 tap4 tap5 tap6 tap7 tap8 tap9 tap10 tap11 tap12 tap13 tap14 tap15 tap16 tap17 tap18 tap19 tap20 tap21 tap22 tap23 tap24 tap25 tap26 tap27 tap28 tap29 tap30 tap31]
set_load 0.2 [all_outputs]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报告如下:
****************************************
Report : 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Design : adpll
Version: B-2008.09
Date   : Mon Jul  1 20:59:24 2013
****************************************

   max_delay/setup ('ref'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two_R/D_reg[0]/D             0.28           0.47 r        -0.19  (VIOLATED)
   two_R/D_reg[1]/D             0.28           0.47 r        -0.19  (VIOLATED)
   two_R/D_reg[2]/D             0.28           0.47 r        -0.19  (VIOLATED)
   two_R/D_reg[3]/D             0.28           0.47 r        -0.19  (VIOLATED)
   two_R/D_reg[4]/D             0.28           0.47 r        -0.19  (VIOLATED)
   two_R/D_reg[5]/D             0.28           0.47 r        -0.19  (VIOLATED)
   two_R/D_reg[6]/D             0.28           0.47 r        -0.19  (VIOLATED)

   max_delay/setup ('tap1'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tdc/u1/q_reg/D               0.15           2.48 f        -2.33  (VIOLATED)

   max_delay/setup ('tap2'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tdc/u2/q_reg/D               0.46           2.48 f        -2.02  (VIOLATED)

   max_delay/setup ('tap3'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tdc/u3/q_reg/D               0.77           2.48 f        -1.71  (VIOLATED)

   max_delay/setup ('tap4'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tdc/u4/q_reg/D               1.09           2.48 f        -1.39  (VIOLATED)

   max_delay/setup ('tap5'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tdc/u5/q_reg/D               1.40           2.48 f        -1.08  (VIOLATED)

   max_delay/setup ('tap6'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tdc/u6/q_reg/D               1.71           2.48 f        -0.77  (VIOLATED)

   max_delay/setup ('tap7'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tdc/u7/q_reg/D               2.02           2.48 f        -0.46  (VIOLATED)

   max_delay/setup ('tap8'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tdc/u8/q_reg/D               2.34           2.48 f        -0.14  (VIOLATED)

  min_delay/hold ('tap31' group)
                             Required        Actual
   Endpoint                 Path Delay     Path Delay        Slack
   -----------------------------------------------------------------
   tdc/d1/reg_phase_reg/E      10.12           0.00 r       -10.12  (VIOLATED)

②请问tap31的hold违例怎么会这么大呢?违例的原因是不是我的这些时钟相位没有设置好呢?该如何进行设置?

网友:
综合时,可以不管hold,如果为了验证sdc是否正确,可以把setup和hold的timing report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我也了解综合的时候可以不用管hold,但hold违例太大了我就有点担心后面的操作了,不知道哪儿命令设置得太不合理导致的。以下是我的命令跟setup和hold的报告,报告有点长。麻烦斑竹耐心瞧瞧,给点指导。

****************************************
Report : timing
        -path full
        -delay max
        -max_paths 1
Design : adpll
Version: B-2008.09
Date   : Tue Jul  2 10:14:30 2013
****************************************
Operating Conditions: slow   Library: slow
Wire Load Model Mode: top
  Startpoint: tdc/d1/out_reg[0]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31)
  Endpoint: two_R/D_reg[0]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Path Group: ref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31 (rise edge)                 99.69      99.69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9.69
  tdc/d1/out_reg[0]/CK (DFFRHQX4)          0.00      99.69 r
  tdc/d1/out_reg[0]/Q (DFFRHQX4)           0.29      99.98 r
  tdc/d1/out[0] (six_bit_counter)          0.00      99.98 r
  tdc/out[0] (tdc)                         0.00      99.98 r
  two_R/x_in[0] (two_R)                    0.00      99.98 r
  two_R/D_reg[0]/D (DFFRXL)                0.00      99.98 r
  data arrival time                                  99.98
  clock ref (rise edge)                  100.00     10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102.00
  clock uncertainty                       -2.00     100.00
  two_R/D_reg[0]/CK (DFFRXL)               0.00     100.00 r
  library setup time                      -0.04      99.96
  data required time                                 99.96
  -----------------------------------------------------------
  data required time                                 99.96
  data arrival time                                 -99.98
  -----------------------------------------------------------
  slack (VIOLATED)                                   -0.01

  Startpoint: tdc/u1/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
  Endpoint: tdc/g0/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0')
  Path Group: tap0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 (rise edge)                   0.31       0.3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31
  tdc/u1/q_reg/CK (DFFRXL)                 0.00       0.31 r
  tdc/u1/q_reg/QN (DFFRXL)                 0.45       0.76 f
  tdc/u1/U3/Y (INVX1)                      0.86       1.62 r
  tdc/u1/q (dff_30)                        0.00       1.62 r
  tdc/g0/in2 (sce_31)                      0.00       1.62 r
  tdc/g0/U11/Y (NOR2XL)                    0.44       2.06 f
  tdc/g0/U5/Y (NAND2X1)                    0.36       2.43 r
  tdc/g0/U4/Y (XNOR2X1)                    0.20       2.63 f
  tdc/g0/E_reg/D (DFFRHQXL)                0.00       2.63 f
  data arrival time                                   2.63
  clock tap0' (rise edge)                  5.00       5.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00
  tdc/g0/E_reg/CK (DFFRHQXL)               0.00       5.00 r
  library setup time                      -0.13       4.87
  data required time                                  4.87
  -----------------------------------------------------------
  data required time                                  4.87
  data arrival time                                  -2.63
  -----------------------------------------------------------
  slack (MET)                                         2.24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1/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
  Path Group: tap1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1/d (dff_30)                        0.00       2.48 f
  tdc/u1/q_reg/D (DFFRXL)                  0.00       2.48 f
  data arrival time                                   2.48
  clock tap1 (rise edge)                   0.31       0.3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31
  tdc/u1/q_reg/CK (DFFRXL)                 0.00       0.31 r
  library setup time                      -0.06       0.25
  data required time                                  0.25
  -----------------------------------------------------------
  data required time                                  0.25
  data arrival time                                  -2.48
  -----------------------------------------------------------
  slack (VIOLATED)                                   -2.22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2/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
  Path Group: tap2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2/d (dff_29)                        0.00       2.48 f
  tdc/u2/q_reg/D (DFFRXL)                  0.00       2.48 f
  data arrival time                                   2.48
  clock tap2 (rise edge)                   0.62       0.6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62
  tdc/u2/q_reg/CK (DFFRXL)                 0.00       0.62 r
  library setup time                      -0.06       0.56
  data required time                                  0.56
  -----------------------------------------------------------
  data required time                                  0.56
  data arrival time                                  -2.48
  -----------------------------------------------------------
  slack (VIOLATED)                                   -1.91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3/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3)
  Path Group: tap3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3/d (dff_28)                        0.00       2.48 f
  tdc/u3/q_reg/D (DFFRXL)                  0.00       2.48 f
  data arrival time                                   2.48
  clock tap3 (rise edge)                   0.94       0.9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94
  tdc/u3/q_reg/CK (DFFRXL)                 0.00       0.94 r
  library setup time                      -0.06       0.88
  data required time                                  0.88
  -----------------------------------------------------------
  data required time                                  0.88
  data arrival time                                  -2.48
  -----------------------------------------------------------
  slack (VIOLATED)                                   -1.60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4/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4)
  Path Group: tap4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4/d (dff_27)                        0.00       2.48 f
  tdc/u4/q_reg/D (DFFRXL)                  0.00       2.48 f
  data arrival time                                   2.48
  clock tap4 (rise edge)                   1.25       1.2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25
  tdc/u4/q_reg/CK (DFFRXL)                 0.00       1.25 r
  library setup time                      -0.06       1.19
  data required time                                  1.19
  -----------------------------------------------------------
  data required time                                  1.19
  data arrival time                                  -2.48
  -----------------------------------------------------------
  slack (VIOLATED)                                   -1.29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5/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5)
  Path Group: tap5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5/d (dff_26)                        0.00       2.48 f
  tdc/u5/q_reg/D (DFFRXL)                  0.00       2.48 f
  data arrival time                                   2.48
  clock tap5 (rise edge)                   1.56       1.5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56
  tdc/u5/q_reg/CK (DFFRXL)                 0.00       1.56 r
  library setup time                      -0.06       1.50
  data required time                                  1.50
  -----------------------------------------------------------
  data required time                                  1.50
  data arrival time                                  -2.48
  -----------------------------------------------------------
  slack (VIOLATED)                                   -0.97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6/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6)
  Path Group: tap6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6/d (dff_25)                        0.00       2.48 f
  tdc/u6/q_reg/D (DFFRXL)                  0.00       2.48 f
  data arrival time                                   2.48
  clock tap6 (rise edge)                   1.88       1.8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88
  tdc/u6/q_reg/CK (DFFRXL)                 0.00       1.88 r
  library setup time                      -0.06       1.81
  data required time                                  1.81
  -----------------------------------------------------------
  data required time                                  1.81
  data arrival time                                  -2.48
  -----------------------------------------------------------
  slack (VIOLATED)                                   -0.66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7/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7)
  Path Group: tap7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7/d (dff_24)                        0.00       2.48 f
  tdc/u7/q_reg/D (DFFRXL)                  0.00       2.48 f
  data arrival time                                   2.48
  clock tap7 (rise edge)                   2.19       2.19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19
  tdc/u7/q_reg/CK (DFFRXL)                 0.00       2.19 r
  library setup time                      -0.06       2.13
  data required time                                  2.13
  -----------------------------------------------------------
  data required time                                  2.13
  data arrival time                                  -2.48
  -----------------------------------------------------------
  slack (VIOLATED)                                   -0.35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8/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8)
  Path Group: tap8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8/d (dff_23)                        0.00       2.48 f
  tdc/u8/q_reg/D (DFFRXL)                  0.00       2.48 f
  data arrival time                                   2.48
  clock tap8 (rise edge)                   2.50       2.5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50
  tdc/u8/q_reg/CK (DFFRXL)                 0.00       2.50 r
  library setup time                      -0.06       2.44
  data required time                                  2.44
  -----------------------------------------------------------
  data required time                                  2.44
  data arrival time                                  -2.48
  -----------------------------------------------------------
  slack (VIOLATED)                                   -0.04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9/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9)
  Path Group: tap9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1       2.34 r
  pfd/phase (pfd)                          0.00       2.34 r
  tdc/phase (tdc)                          0.00       2.34 r
  tdc/U5/Y (BUFX20)                        0.12       2.45 r
  tdc/U1/Y (CLKINVX2)                      0.16       2.61 f
  tdc/U3/Y (INVX8)                         0.14       2.75 r
  tdc/u9/d (dff_22)                        0.00       2.75 r
  tdc/u9/q_reg/D (DFFRX1)                  0.00       2.75 r
  data arrival time                                   2.75
  clock tap9 (rise edge)                   2.81       2.8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81
  tdc/u9/q_reg/CK (DFFRX1)                 0.00       2.81 r
  library setup time                      -0.06       2.76
  data required time                                  2.76
  -----------------------------------------------------------
  data required time                                  2.76
  data arrival time                                  -2.75
  -----------------------------------------------------------
  slack (MET)                                         0.00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10/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0)
  Path Group: tap10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1/Y (CLKINVX2)                      0.13       2.61 r
  tdc/U3/Y (INVX8)                         0.09       2.69 f
  tdc/u10/d (dff_21)                       0.00       2.69 f
  tdc/u10/q_reg/D (DFFRHQX1)               0.00       2.69 f
  data arrival time                                   2.69
  clock tap10 (rise edge)                  3.12       3.1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3.12
  tdc/u10/q_reg/CK (DFFRHQX1)              0.00       3.12 r
  library setup time                      -0.17       2.95
  data required time                                  2.95
  -----------------------------------------------------------
  data required time                                  2.95
  data arrival time                                  -2.69
  -----------------------------------------------------------
  slack (MET)                                         0.26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11/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1)
  Path Group: tap11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1/Y (CLKINVX2)                      0.13       2.61 r
  tdc/U3/Y (INVX8)                         0.09       2.69 f
  tdc/U2/Y (BUFX20)                        0.14       2.83 f
  tdc/u11/d (dff_20)                       0.00       2.83 f
  tdc/u11/q_reg/D (DFFRHQX1)               0.00       2.83 f
  data arrival time                                   2.83
  clock tap11 (rise edge)                  3.44       3.4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3.44
  tdc/u11/q_reg/CK (DFFRHQX1)              0.00       3.44 r
  library setup time                      -0.17       3.27
  data required time                                  3.27
  -----------------------------------------------------------
  data required time                                  3.27
  data arrival time                                  -2.83
  -----------------------------------------------------------
  slack (MET)                                         0.44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12/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2)
  Path Group: tap12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1/Y (CLKINVX2)                      0.13       2.61 r
  tdc/U3/Y (INVX8)                         0.09       2.69 f
  tdc/U2/Y (BUFX20)                        0.14       2.83 f
  tdc/u12/d (dff_19)                       0.00       2.83 f
  tdc/u12/q_reg/D (DFFRHQX1)               0.00       2.83 f
  data arrival time                                   2.83
  clock tap12 (rise edge)                  3.75       3.7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3.75
  tdc/u12/q_reg/CK (DFFRHQX1)              0.00       3.75 r
  library setup time                      -0.17       3.58
  data required time                                  3.58
  -----------------------------------------------------------
  data required time                                  3.58
  data arrival time                                  -2.83
  -----------------------------------------------------------
  slack (MET)                                         0.75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13/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3)
  Path Group: tap13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1       2.34 r
  pfd/phase (pfd)                          0.00       2.34 r
  tdc/phase (tdc)                          0.00       2.34 r
  tdc/U5/Y (BUFX20)                        0.12       2.45 r
  tdc/U1/Y (CLKINVX2)                      0.16       2.61 f
  tdc/U3/Y (INVX8)                         0.14       2.75 r
  tdc/U4/Y (BUFX3)                         0.62       3.38 r
  tdc/u13/d (dff_18)                       0.00       3.38 r
  tdc/u13/q_reg/D (DFFRHQX1)               0.00       3.38 r
  data arrival time                                   3.38
  clock tap13 (rise edge)                  4.06       4.0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4.06
  tdc/u13/q_reg/CK (DFFRHQX1)              0.00       4.06 r
  library setup time                      -0.07       3.99
  data required time                                  3.99
  -----------------------------------------------------------
  data required time                                  3.99
  data arrival time                                  -3.38
  -----------------------------------------------------------
  slack (MET)                                         0.61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14/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4)
  Path Group: tap14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1       2.34 r
  pfd/phase (pfd)                          0.00       2.34 r
  tdc/phase (tdc)                          0.00       2.34 r
  tdc/U5/Y (BUFX20)                        0.12       2.45 r
  tdc/U1/Y (CLKINVX2)                      0.16       2.61 f
  tdc/U3/Y (INVX8)                         0.14       2.75 r
  tdc/U4/Y (BUFX3)                         0.62       3.38 r
  tdc/u14/d (dff_17)                       0.00       3.38 r
  tdc/u14/q_reg/D (DFFRHQX1)               0.00       3.38 r
  data arrival time                                   3.38
  clock tap14 (rise edge)                  4.38       4.3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4.38
  tdc/u14/q_reg/CK (DFFRHQX1)              0.00       4.38 r
  library setup time                      -0.07       4.30
  data required time                                  4.30
  -----------------------------------------------------------
  data required time                                  4.30
  data arrival time                                  -3.38
  -----------------------------------------------------------
  slack (MET)                                         0.93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15/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5)
  Path Group: tap15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1/Y (CLKINVX2)                      0.13       2.61 r
  tdc/U3/Y (INVX8)                         0.09       2.69 f
  tdc/U2/Y (BUFX20)                        0.14       2.83 f
  tdc/u15/d (dff_16)                       0.00       2.83 f
  tdc/u15/q_reg/D (DFFRHQX1)               0.00       2.83 f
  data arrival time                                   2.83
  clock tap15 (rise edge)                  4.69       4.69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4.69
  tdc/u15/q_reg/CK (DFFRHQX1)              0.00       4.69 r
  library setup time                      -0.17       4.52
  data required time                                  4.52
  -----------------------------------------------------------
  data required time                                  4.52
  data arrival time                                  -2.83
  -----------------------------------------------------------
  slack (MET)                                         1.69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16/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6)
  Path Group: tap16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3       2.36 f
  pfd/phase (pfd)                          0.00       2.36 f
  tdc/phase (tdc)                          0.00       2.36 f
  tdc/U5/Y (BUFX20)                        0.11       2.48 f
  tdc/U1/Y (CLKINVX2)                      0.13       2.61 r
  tdc/U3/Y (INVX8)                         0.09       2.69 f
  tdc/U2/Y (BUFX20)                        0.14       2.83 f
  tdc/u16/d (dff_15)                       0.00       2.83 f
  tdc/u16/q_reg/D (DFFRHQX1)               0.00       2.83 f
  data arrival time                                   2.83
  clock tap16 (rise edge)                  5.00       5.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00
  tdc/u16/q_reg/CK (DFFRHQX1)              0.00       5.00 r
  library setup time                      -0.17       4.83
  data required time                                  4.83
  -----------------------------------------------------------
  data required time                                  4.83
  data arrival time                                  -2.83
  -----------------------------------------------------------
  slack (MET)                                         2.00

  Startpoint: tdc/u18/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8)
  Endpoint: tdc/g17/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7')
  Path Group: tap17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8 (rise edge)                  5.62       5.6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62
  tdc/u18/q_reg/CK (DFFRHQX1)              0.00       5.62 r
  tdc/u18/q_reg/Q (DFFRHQX1)               1.32       6.94 r
  tdc/u18/q (dff_13)                       0.00       6.94 r
  tdc/g17/in2 (sce_14)                     0.00       6.94 r
  tdc/g17/U4/Y (NOR2X1)                    0.35       7.29 f
  tdc/g17/U14/Y (NAND2X1)                  0.34       7.63 r
  tdc/g17/U7/Y (XNOR2X1)                   0.20       7.83 f
  tdc/g17/E_reg/D (DFFRHQX1)               0.00       7.83 f
  data arrival time                                   7.83
  clock tap17' (rise edge)                10.31      10.3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0.31
  tdc/g17/E_reg/CK (DFFRHQX1)              0.00      10.31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0.13
  data required time                                 10.13
  -----------------------------------------------------------
  data required time                                 10.13
  data arrival time                                  -7.83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dc/u18/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8)
  Path Group: tap18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pfd/Q1_reg/CK (DFFRHQX4)                 0.00       2.00 r
  pfd/Q1_reg/Q (DFFRHQX4)                  0.23       2.23 r
  pfd/U5/Y (XNOR2X4)                       0.11       2.34 r
  pfd/phase (pfd)                          0.00       2.34 r
  tdc/phase (tdc)                          0.00       2.34 r
  tdc/U5/Y (BUFX20)                        0.12       2.45 r
  tdc/U1/Y (CLKINVX2)                      0.16       2.61 f
  tdc/U3/Y (INVX8)                         0.14       2.75 r
  tdc/U4/Y (BUFX3)                         0.62       3.38 r
  tdc/u18/d (dff_13)                       0.00       3.38 r
  tdc/u18/q_reg/D (DFFRHQX1)               0.00       3.38 r
  data arrival time                                   3.38
  clock tap18 (rise edge)                  5.62       5.6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62
  tdc/u18/q_reg/CK (DFFRHQX1)              0.00       5.62 r
  library setup time                      -0.07       5.55
  data required time                                  5.55
  -----------------------------------------------------------
  data required time                                  5.55
  data arrival time                                  -3.38
  -----------------------------------------------------------
  slack (MET)                                         2.18

  Startpoint: tdc/u20/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0)
  Endpoint: tdc/g19/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9')
  Path Group: tap19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0 (rise edge)                  6.25       6.2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6.25
  tdc/u20/q_reg/CK (DFFRHQX1)              0.00       6.25 r
  tdc/u20/q_reg/Q (DFFRHQX1)               1.32       7.57 r
  tdc/u20/q (dff_11)                       0.00       7.57 r
  tdc/g19/in2 (sce_12)                     0.00       7.57 r
  tdc/g19/U5/Y (NOR2X1)                    0.35       7.91 f
  tdc/g19/U7/Y (NAND2X1)                   0.34       8.26 r
  tdc/g19/U6/Y (XNOR2X1)                   0.20       8.46 f
  tdc/g19/E_reg/D (DFFRHQX1)               0.00       8.46 f
  data arrival time                                   8.46
  clock tap19' (rise edge)                10.94      10.9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0.94
  tdc/g19/E_reg/CK (DFFRHQX1)              0.00      10.94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0.76
  data required time                                 10.76
  -----------------------------------------------------------
  data required time                                 10.76
  data arrival time                                  -8.46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tdc/u21/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1)
  Endpoint: tdc/g20/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0')
  Path Group: tap20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1 (rise edge)                  6.56       6.5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6.56
  tdc/u21/q_reg/CK (DFFRHQX1)              0.00       6.56 r
  tdc/u21/q_reg/Q (DFFRHQX1)               1.32       7.88 r
  tdc/u21/q (dff_10)                       0.00       7.88 r
  tdc/g20/in2 (sce_11)                     0.00       7.88 r
  tdc/g20/U5/Y (NOR2X1)                    0.35       8.23 f
  tdc/g20/U7/Y (NAND2X1)                   0.34       8.57 r
  tdc/g20/U6/Y (XNOR2X1)                   0.20       8.77 f
  tdc/g20/E_reg/D (DFFRHQX1)               0.00       8.77 f
  data arrival time                                   8.77
  clock tap20' (rise edge)                11.25      11.2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1.25
  tdc/g20/E_reg/CK (DFFRHQX1)              0.00      11.25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1.07
  data required time                                 11.07
  -----------------------------------------------------------
  data required time                                 11.07
  data arrival time                                  -8.77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tdc/u22/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2)
  Endpoint: tdc/g21/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1')
  Path Group: tap21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2 (rise edge)                  6.88       6.8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6.88
  tdc/u22/q_reg/CK (DFFRHQX1)              0.00       6.88 r
  tdc/u22/q_reg/Q (DFFRHQX1)               1.32       8.19 r
  tdc/u22/q (dff_9)                        0.00       8.19 r
  tdc/g21/in2 (sce_10)                     0.00       8.19 r
  tdc/g21/U5/Y (NOR2X1)                    0.35       8.54 f
  tdc/g21/U7/Y (NAND2X1)                   0.34       8.88 r
  tdc/g21/U6/Y (XNOR2X1)                   0.20       9.08 f
  tdc/g21/E_reg/D (DFFRHQX1)               0.00       9.08 f
  data arrival time                                   9.08
  clock tap21' (rise edge)                11.56      11.5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1.56
  tdc/g21/E_reg/CK (DFFRHQX1)              0.00      11.56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1.38
  data required time                                 11.38
  -----------------------------------------------------------
  data required time                                 11.38
  data arrival time                                  -9.08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tdc/u23/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3)
  Endpoint: tdc/g22/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2')
  Path Group: tap22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3 (rise edge)                  7.19       7.19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7.19
  tdc/u23/q_reg/CK (DFFRHQX1)              0.00       7.19 r
  tdc/u23/q_reg/Q (DFFRHQX1)               1.32       8.51 r
  tdc/u23/q (dff_8)                        0.00       8.51 r
  tdc/g22/in2 (sce_9)                      0.00       8.51 r
  tdc/g22/U5/Y (NOR2X1)                    0.35       8.85 f
  tdc/g22/U7/Y (NAND2X1)                   0.34       9.20 r
  tdc/g22/U6/Y (XNOR2X1)                   0.20       9.39 f
  tdc/g22/E_reg/D (DFFRHQX1)               0.00       9.39 f
  data arrival time                                   9.39
  clock tap22' (rise edge)                11.88      11.8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1.88
  tdc/g22/E_reg/CK (DFFRHQX1)              0.00      11.88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1.69
  data required time                                 11.69
  -----------------------------------------------------------
  data required time                                 11.69
  data arrival time                                  -9.39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tdc/u24/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4)
  Endpoint: tdc/g23/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3')
  Path Group: tap23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4 (rise edge)                  7.50       7.5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7.50
  tdc/u24/q_reg/CK (DFFRHQX1)              0.00       7.50 r
  tdc/u24/q_reg/Q (DFFRHQX1)               1.32       8.82 r
  tdc/u24/q (dff_7)                        0.00       8.82 r
  tdc/g23/in2 (sce_8)                      0.00       8.82 r
  tdc/g23/U9/Y (NOR2X1)                    0.35       9.16 f
  tdc/g23/U11/Y (NAND2X1)                  0.34       9.51 r
  tdc/g23/U10/Y (XNOR2X1)                  0.20       9.71 f
  tdc/g23/E_reg/D (DFFRHQX1)               0.00       9.71 f
  data arrival time                                   9.71
  clock tap23' (rise edge)                12.72      12.7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2.72
  tdc/g23/E_reg/CK (DFFRHQX1)              0.00      12.72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2.54
  data required time                                 12.54
  -----------------------------------------------------------
  data required time                                 12.54
  data arrival time                                  -9.71
  -----------------------------------------------------------
  slack (MET)                                         2.83

  Startpoint: tdc/u25/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5)
  Endpoint: tdc/g24/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4')
  Path Group: tap24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5 (rise edge)                  7.81       7.8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7.81
  tdc/u25/q_reg/CK (DFFRHQX1)              0.00       7.81 r
  tdc/u25/q_reg/Q (DFFRHQX1)               1.32       9.13 r
  tdc/u25/q (dff_6)                        0.00       9.13 r
  tdc/g24/in2 (sce_7)                      0.00       9.13 r
  tdc/g24/U5/Y (NOR2X1)                    0.35       9.48 f
  tdc/g24/U7/Y (NAND2X1)                   0.34       9.82 r
  tdc/g24/U6/Y (XNOR2X1)                   0.20      10.02 f
  tdc/g24/E_reg/D (DFFRHQX1)               0.00      10.02 f
  data arrival time                                  10.02
  clock tap24' (rise edge)                12.50      12.5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2.50
  tdc/g24/E_reg/CK (DFFRHQX1)              0.00      12.50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2.32
  data required time                                 12.32
  -----------------------------------------------------------
  data required time                                 12.32
  data arrival time                                 -10.02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tdc/u26/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6)
  Endpoint: tdc/g25/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5')
  Path Group: tap25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6 (rise edge)                  8.12       8.1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8.12
  tdc/u26/q_reg/CK (DFFRHQX1)              0.00       8.12 r
  tdc/u26/q_reg/Q (DFFRHQX1)               1.32       9.44 r
  tdc/u26/q (dff_5)                        0.00       9.44 r
  tdc/g25/in2 (sce_6)                      0.00       9.44 r
  tdc/g25/U5/Y (NOR2X1)                    0.35       9.79 f
  tdc/g25/U7/Y (NAND2X1)                   0.34      10.13 r
  tdc/g25/U6/Y (XNOR2X1)                   0.20      10.33 f
  tdc/g25/E_reg/D (DFFRHQX1)               0.00      10.33 f
  data arrival time                                  10.33
  clock tap25' (rise edge)                12.81      12.8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2.81
  tdc/g25/E_reg/CK (DFFRHQX1)              0.00      12.81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2.63
  data required time                                 12.63
  -----------------------------------------------------------
  data required time                                 12.63
  data arrival time                                 -10.33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tdc/u27/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7)
  Endpoint: tdc/g26/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6')
  Path Group: tap26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7 (rise edge)                  8.44       8.4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8.44
  tdc/u27/q_reg/CK (DFFRHQX1)              0.00       8.44 r
  tdc/u27/q_reg/Q (DFFRHQX1)               1.32       9.76 r
  tdc/u27/q (dff_4)                        0.00       9.76 r
  tdc/g26/in2 (sce_5)                      0.00       9.76 r
  tdc/g26/U5/Y (NOR2X1)                    0.35      10.10 f
  tdc/g26/U7/Y (NAND2X1)                   0.34      10.45 r
  tdc/g26/U6/Y (XNOR2X1)                   0.20      10.64 f
  tdc/g26/E_reg/D (DFFRHQX1)               0.00      10.64 f
  data arrival time                                  10.64
  clock tap26' (rise edge)                13.12      13.1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3.12
  tdc/g26/E_reg/CK (DFFRHQX1)              0.00      13.12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2.94
  data required time                                 12.94
  -----------------------------------------------------------
  data required time                                 12.94
  data arrival time                                 -10.64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tdc/u28/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8)
  Endpoint: tdc/g27/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7')
  Path Group: tap27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8 (rise edge)                  8.75       8.7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8.75
  tdc/u28/q_reg/CK (DFFRHQX1)              0.00       8.75 r
  tdc/u28/q_reg/Q (DFFRHQX1)               1.32      10.07 r
  tdc/u28/q (dff_3)                        0.00      10.07 r
  tdc/g27/in2 (sce_4)                      0.00      10.07 r
  tdc/g27/U5/Y (NOR2X1)                    0.35      10.41 f
  tdc/g27/U7/Y (NAND2X1)                   0.34      10.76 r
  tdc/g27/U6/Y (XNOR2X1)                   0.20      10.96 f
  tdc/g27/E_reg/D (DFFRHQX1)               0.00      10.96 f
  data arrival time                                  10.96
  clock tap27' (rise edge)                13.44      13.4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3.44
  tdc/g27/E_reg/CK (DFFRHQX1)              0.00      13.44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3.26
  data required time                                 13.26
  -----------------------------------------------------------
  data required time                                 13.26
  data arrival time                                 -10.96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tdc/u29/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9)
  Endpoint: tdc/g28/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8')
  Path Group: tap28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9 (rise edge)                  9.06       9.0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06
  tdc/u29/q_reg/CK (DFFRHQX1)              0.00       9.06 r
  tdc/u29/q_reg/Q (DFFRHQX1)               1.32      10.38 r
  tdc/u29/q (dff_2)                        0.00      10.38 r
  tdc/g28/in2 (sce_3)                      0.00      10.38 r
  tdc/g28/U5/Y (NOR2X1)                    0.35      10.73 f
  tdc/g28/U7/Y (NAND2X1)                   0.34      11.07 r
  tdc/g28/U6/Y (XNOR2X1)                   0.20      11.27 f
  tdc/g28/E_reg/D (DFFRHQX1)               0.00      11.27 f
  data arrival time                                  11.27
  clock tap28' (rise edge)                13.75      13.7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3.75
  tdc/g28/E_reg/CK (DFFRHQX1)              0.00      13.75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3.57
  data required time                                 13.57
  -----------------------------------------------------------
  data required time                                 13.57
  data arrival time                                 -11.27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tdc/u30/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30)
  Endpoint: tdc/g29/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9')
  Path Group: tap29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30 (rise edge)                  9.38       9.3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38
  tdc/u30/q_reg/CK (DFFRHQX1)              0.00       9.38 r
  tdc/u30/q_reg/Q (DFFRHQX1)               1.32      10.69 r
  tdc/u30/q (dff_1)                        0.00      10.69 r
  tdc/g29/in2 (sce_2)                      0.00      10.69 r
  tdc/g29/U5/Y (NOR2X1)                    0.35      11.04 f
  tdc/g29/U7/Y (NAND2X1)                   0.34      11.38 r
  tdc/g29/U6/Y (XNOR2X1)                   0.20      11.58 f
  tdc/g29/E_reg/D (DFFRHQX1)               0.00      11.58 f
  data arrival time                                  11.58
  clock tap29' (rise edge)                14.06      14.0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4.06
  tdc/g29/E_reg/CK (DFFRHQX1)              0.00      14.06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3.88
  data required time                                 13.88
  -----------------------------------------------------------
  data required time                                 13.88
  data arrival time                                 -11.58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tdc/u31/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31)
  Endpoint: tdc/g30/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30')
  Path Group: tap30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31 (rise edge)                  9.69       9.69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69
  tdc/u31/q_reg/CK (DFFRHQX1)              0.00       9.69 r
  tdc/u31/q_reg/Q (DFFRHQX1)               1.32      11.01 r
  tdc/u31/q (dff_0)                        0.00      11.01 r
  tdc/g30/in2 (sce_1)                      0.00      11.01 r
  tdc/g30/U5/Y (NOR2X1)                    0.35      11.35 f
  tdc/g30/U7/Y (NAND2X1)                   0.34      11.70 r
  tdc/g30/U6/Y (XNOR2X1)                   0.20      11.89 f
  tdc/g30/E_reg/D (DFFRHQX1)               0.00      11.89 f
  data arrival time                                  11.89
  clock tap30' (rise edge)                14.38      14.3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4.38
  tdc/g30/E_reg/CK (DFFRHQX1)              0.00      14.38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14.19
  data required time                                 14.19
  -----------------------------------------------------------
  data required time                                 14.19
  data arrival time                                 -11.89
  -----------------------------------------------------------
  slack (MET)                                         2.30

  Startpoint: tdc/u0/q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0)
  Endpoint: tdc/g31/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31')
  Path Group: tap31
  Path Type: max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0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tdc/u0/q_reg/CK (DFFRHQX1)               0.00       0.00 r
  tdc/u0/q_reg/Q (DFFRHQX1)                1.30       1.30 r
  tdc/u0/q (dff_31)                        0.00       1.30 r
  tdc/g31/in2 (sce_0)                      0.00       1.30 r
  tdc/g31/U5/Y (NOR2X1)                    0.35       1.65 f
  tdc/g31/U7/Y (NAND2X1)                   0.34       1.99 r
  tdc/g31/U6/Y (XNOR2X1)                   0.20       2.19 f
  tdc/g31/E_reg/D (DFFRHQX1)               0.00       2.19 f
  data arrival time                                   2.19
  clock tap31' (rise edge)                 4.69       4.69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4.69
  tdc/g31/E_reg/CK (DFFRHQX1)              0.00       4.69 r
  library setup time                      -0.18       4.51
  data required time                                  4.51
  -----------------------------------------------------------
  data required time                                  4.51
  data arrival time                                  -2.19
  -----------------------------------------------------------
  slack (MET)                                         2.32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hold的报告

****************************************
Report : timing
        -path full
        -delay min
        -max_paths 1
Design : adpll
Version: B-2008.09
Date   : Tue Jul  2 10:41:14 2013
****************************************

Operating Conditions: fast   Library: fast
Wire Load Model Mode: top
  Startpoint: two_R/F_reg[11]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two_R/F_reg[11]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Path Group: ref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two_R/F_reg[11]/CK (DFFRHQX1)                           0.00       2.00 r
  two_R/F_reg[11]/Q (DFFRHQX1)                            0.22       2.22 f
  two_R/add_26/A[11] (two_R_DW01_add_1)                   0.00       2.22 f
  two_R/add_26/U3/Y (XNOR3X2)                             0.20       2.42 r
  two_R/add_26/U2/Y (CLKINVXL)                            0.18       2.61 f
  two_R/add_26/U22/Y (DLY4X1)                             0.60       3.20 f
  two_R/add_26/U1/Y (DLY4X1)                              0.71       3.92 f
  two_R/add_26/SUM[11] (two_R_DW01_add_1)                 0.00       3.92 f
  two_R/F_reg[11]/D (DFFRHQX1)                            0.00       3.92 f
  data arrival time                                                  3.92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2.00       2.00
  clock uncertainty                                       2.00       4.00
  two_R/F_reg[11]/CK (DFFRHQX1)                           0.00       4.00 r
  library hold time                                      -0.09       3.91
  data required time                                                 3.91
  --------------------------------------------------------------------------
  data required time                                                 3.91
  data arrival time                                                 -3.92
  --------------------------------------------------------------------------
  slack (MET)                                                        0.01

  Startpoint: tdc/g0/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0')
  Endpoint: tdc/g0/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0')
  Path Group: tap0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0' (rise edge)                  5.00       5.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00
  tdc/g0/q1_reg/CK (DFFRHQX1)              0.00       5.00 r
  tdc/g0/q1_reg/Q (DFFRHQX1)               0.33       5.33 f
  tdc/g0/U14/Y (XNOR2X1)                   0.19       5.52 r
  tdc/g0/q1_reg/D (DFFRHQX1)               0.00       5.52 r
  data arrival time                                   5.52
  clock tap0' (rise edge)                  5.00       5.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00
  tdc/g0/q1_reg/CK (DFFRHQX1)              0.00       5.00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4.96
  data required time                                  4.96
  -----------------------------------------------------------
  data required time                                  4.96
  data arrival time                                  -5.52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1/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
  Endpoint: tdc/g1/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
  Path Group: tap1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 (rise edge)                  5.31       5.3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31
  tdc/g1/q1_reg/CK (DFFRHQX1)              0.00       5.31 r
  tdc/g1/q1_reg/Q (DFFRHQX1)               0.33       5.64 f
  tdc/g1/U14/Y (XNOR2X1)                   0.19       5.83 r
  tdc/g1/q1_reg/D (DFFRHQX1)               0.00       5.83 r
  data arrival time                                   5.83
  clock tap1' (rise edge)                  5.31       5.3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31
  tdc/g1/q1_reg/CK (DFFRHQX1)              0.00       5.31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5.27
  data required time                                  5.27
  -----------------------------------------------------------
  data required time                                  5.27
  data arrival time                                  -5.83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2/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
  Endpoint: tdc/g2/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
  Path Group: tap2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 (rise edge)                  5.62       5.6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62
  tdc/g2/q1_reg/CK (DFFRHQX1)              0.00       5.62 r
  tdc/g2/q1_reg/Q (DFFRHQX1)               0.33       5.96 f
  tdc/g2/U13/Y (XNOR2X1)                   0.19       6.14 r
  tdc/g2/q1_reg/D (DFFRHQX1)               0.00       6.14 r
  data arrival time                                   6.14
  clock tap2' (rise edge)                  5.62       5.6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62
  tdc/g2/q1_reg/CK (DFFRHQX1)              0.00       5.62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5.58
  data required time                                  5.58
  -----------------------------------------------------------
  data required time                                  5.58
  data arrival time                                  -6.14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3/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3')
  Endpoint: tdc/g3/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3')
  Path Group: tap3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3' (rise edge)                  5.94       5.9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94
  tdc/g3/q1_reg/CK (DFFRHQX1)              0.00       5.94 r
  tdc/g3/q1_reg/Q (DFFRHQX1)               0.33       6.27 f
  tdc/g3/U13/Y (XNOR2X1)                   0.19       6.46 r
  tdc/g3/q1_reg/D (DFFRHQX1)               0.00       6.46 r
  data arrival time                                   6.46
  clock tap3' (rise edge)                  5.94       5.9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5.94
  tdc/g3/q1_reg/CK (DFFRHQX1)              0.00       5.94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5.90
  data required time                                  5.90
  -----------------------------------------------------------
  data required time                                  5.90
  data arrival time                                  -6.46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4/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4')
  Endpoint: tdc/g4/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4')
  Path Group: tap4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4' (rise edge)                  6.25       6.2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6.25
  tdc/g4/q1_reg/CK (DFFRHQX1)              0.00       6.25 r
  tdc/g4/q1_reg/Q (DFFRHQX1)               0.33       6.58 f
  tdc/g4/U13/Y (XNOR2X1)                   0.19       6.77 r
  tdc/g4/q1_reg/D (DFFRHQX1)               0.00       6.77 r
  data arrival time                                   6.77
  clock tap4' (rise edge)                  6.25       6.2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6.25
  tdc/g4/q1_reg/CK (DFFRHQX1)              0.00       6.25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6.21
  data required time                                  6.21
  -----------------------------------------------------------
  data required time                                  6.21
  data arrival time                                  -6.77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5/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5')
  Endpoint: tdc/g5/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5')
  Path Group: tap5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5' (rise edge)                  6.56       6.5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6.56
  tdc/g5/q1_reg/CK (DFFRHQX1)              0.00       6.56 r
  tdc/g5/q1_reg/Q (DFFRHQX1)               0.33       6.89 f
  tdc/g5/U13/Y (XNOR2X1)                   0.19       7.08 r
  tdc/g5/q1_reg/D (DFFRHQX1)               0.00       7.08 r
  data arrival time                                   7.08
  clock tap5' (rise edge)                  6.56       6.5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6.56
  tdc/g5/q1_reg/CK (DFFRHQX1)              0.00       6.56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6.52
  data required time                                  6.52
  -----------------------------------------------------------
  data required time                                  6.52
  data arrival time                                  -7.08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6/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6')
  Endpoint: tdc/g6/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6')
  Path Group: tap6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6' (rise edge)                  6.88       6.8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6.88
  tdc/g6/q1_reg/CK (DFFRHQX1)              0.00       6.88 r
  tdc/g6/q1_reg/Q (DFFRHQX1)               0.33       7.21 f
  tdc/g6/U13/Y (XNOR2X1)                   0.19       7.39 r
  tdc/g6/q1_reg/D (DFFRHQX1)               0.00       7.39 r
  data arrival time                                   7.39
  clock tap6' (rise edge)                  6.88       6.8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6.88
  tdc/g6/q1_reg/CK (DFFRHQX1)              0.00       6.88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6.83
  data required time                                  6.83
  -----------------------------------------------------------
  data required time                                  6.83
  data arrival time                                  -7.39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7/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7')
  Endpoint: tdc/g7/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7')
  Path Group: tap7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7' (rise edge)                  7.19       7.19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7.19
  tdc/g7/q1_reg/CK (DFFRHQX1)              0.00       7.19 r
  tdc/g7/q1_reg/Q (DFFRHQX1)               0.33       7.52 f
  tdc/g7/U13/Y (XNOR2X1)                   0.19       7.71 r
  tdc/g7/q1_reg/D (DFFRHQX1)               0.00       7.71 r
  data arrival time                                   7.71
  clock tap7' (rise edge)                  7.19       7.19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7.19
  tdc/g7/q1_reg/CK (DFFRHQX1)              0.00       7.19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7.15
  data required time                                  7.15
  -----------------------------------------------------------
  data required time                                  7.15
  data arrival time                                  -7.71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8/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8')
  Endpoint: tdc/g8/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8')
  Path Group: tap8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8' (rise edge)                  7.50       7.5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7.50
  tdc/g8/q1_reg/CK (DFFRHQX1)              0.00       7.50 r
  tdc/g8/q1_reg/Q (DFFRHQX1)               0.33       7.83 f
  tdc/g8/U13/Y (XNOR2X1)                   0.19       8.02 r
  tdc/g8/q1_reg/D (DFFRHQX1)               0.00       8.02 r
  data arrival time                                   8.02
  clock tap8' (rise edge)                  7.50       7.5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7.50
  tdc/g8/q1_reg/CK (DFFRHQX1)              0.00       7.50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7.46
  data required time                                  7.46
  -----------------------------------------------------------
  data required time                                  7.46
  data arrival time                                  -8.02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9/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9')
  Endpoint: tdc/g9/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9')
  Path Group: tap9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9' (rise edge)                  7.81       7.8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7.81
  tdc/g9/q1_reg/CK (DFFRHQX1)              0.00       7.81 r
  tdc/g9/q1_reg/Q (DFFRHQX1)               0.33       8.14 f
  tdc/g9/U13/Y (XNOR2X1)                   0.19       8.33 r
  tdc/g9/q1_reg/D (DFFRHQX1)               0.00       8.33 r
  data arrival time                                   8.33
  clock tap9' (rise edge)                  7.81       7.8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7.81
  tdc/g9/q1_reg/CK (DFFRHQX1)              0.00       7.81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7.77
  data required time                                  7.77
  -----------------------------------------------------------
  data required time                                  7.77
  data arrival time                                  -8.33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10/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0')
  Endpoint: tdc/g10/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0')
  Path Group: tap10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0' (rise edge)                 8.12       8.1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8.12
  tdc/g10/q1_reg/CK (DFFRHQX1)             0.00       8.12 r
  tdc/g10/q1_reg/Q (DFFRHQX1)              0.33       8.46 f
  tdc/g10/U7/Y (XNOR2X1)                   0.19       8.64 r
  tdc/g10/q1_reg/D (DFFRHQX1)              0.00       8.64 r
  data arrival time                                   8.64
  clock tap10' (rise edge)                 8.12       8.1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8.12
  tdc/g10/q1_reg/CK (DFFRHQX1)             0.00       8.12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8.08
  data required time                                  8.08
  -----------------------------------------------------------
  data required time                                  8.08
  data arrival time                                  -8.64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11/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1')
  Endpoint: tdc/g11/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1')
  Path Group: tap11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1' (rise edge)                 8.44       8.4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8.44
  tdc/g11/q1_reg/CK (DFFRHQX1)             0.00       8.44 r
  tdc/g11/q1_reg/Q (DFFRHQX1)              0.33       8.77 f
  tdc/g11/U7/Y (XNOR2X1)                   0.19       8.96 r
  tdc/g11/q1_reg/D (DFFRHQX1)              0.00       8.96 r
  data arrival time                                   8.96
  clock tap11' (rise edge)                 8.44       8.4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8.44
  tdc/g11/q1_reg/CK (DFFRHQX1)             0.00       8.44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8.40
  data required time                                  8.40
  -----------------------------------------------------------
  data required time                                  8.40
  data arrival time                                  -8.96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12/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2')
  Endpoint: tdc/g12/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2')
  Path Group: tap12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2' (rise edge)                 8.75       8.7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8.75
  tdc/g12/q1_reg/CK (DFFRHQX1)             0.00       8.75 r
  tdc/g12/q1_reg/Q (DFFRHQX1)              0.33       9.08 f
  tdc/g12/U6/Y (XNOR2X1)                   0.19       9.27 r
  tdc/g12/q1_reg/D (DFFRHQX1)              0.00       9.27 r
  data arrival time                                   9.27
  clock tap12' (rise edge)                 8.75       8.7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8.75
  tdc/g12/q1_reg/CK (DFFRHQX1)             0.00       8.75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8.71
  data required time                                  8.71
  -----------------------------------------------------------
  data required time                                  8.71
  data arrival time                                  -9.27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13/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3')
  Endpoint: tdc/g13/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3')
  Path Group: tap13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3' (rise edge)                 9.06       9.0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06
  tdc/g13/q1_reg/CK (DFFRHQX1)             0.00       9.06 r
  tdc/g13/q1_reg/Q (DFFRHQX1)              0.33       9.39 f
  tdc/g13/U5/Y (XNOR2X1)                   0.19       9.58 r
  tdc/g13/q1_reg/D (DFFRHQX1)              0.00       9.58 r
  data arrival time                                   9.58
  clock tap13' (rise edge)                 9.06       9.0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06
  tdc/g13/q1_reg/CK (DFFRHQX1)             0.00       9.06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9.02
  data required time                                  9.02
  -----------------------------------------------------------
  data required time                                  9.02
  data arrival time                                  -9.58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14/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4')
  Endpoint: tdc/g14/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4')
  Path Group: tap14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4' (rise edge)                 9.38       9.3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38
  tdc/g14/q1_reg/CK (DFFRHQX1)             0.00       9.38 r
  tdc/g14/q1_reg/Q (DFFRHQX1)              0.33       9.71 f
  tdc/g14/U5/Y (XNOR2X1)                   0.19       9.89 r
  tdc/g14/q1_reg/D (DFFRHQX1)              0.00       9.89 r
  data arrival time                                   9.89
  clock tap14' (rise edge)                 9.38       9.3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38
  tdc/g14/q1_reg/CK (DFFRHQX1)             0.00       9.38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9.33
  data required time                                  9.33
  -----------------------------------------------------------
  data required time                                  9.33
  data arrival time                                  -9.89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15/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5')
  Endpoint: tdc/g15/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5')
  Path Group: tap15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5' (rise edge)                 9.69       9.69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69
  tdc/g15/q1_reg/CK (DFFRHQX1)             0.00       9.69 r
  tdc/g15/q1_reg/Q (DFFRHQX1)              0.33      10.02 f
  tdc/g15/U5/Y (XNOR2X1)                   0.19      10.21 r
  tdc/g15/q1_reg/D (DFFRHQX1)              0.00      10.21 r
  data arrival time                                  10.21
  clock tap15' (rise edge)                 9.69       9.69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69
  tdc/g15/q1_reg/CK (DFFRHQX1)             0.00       9.69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9.65
  data required time                                  9.65
  -----------------------------------------------------------
  data required time                                  9.65
  data arrival time                                 -10.21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16/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6')
  Endpoint: tdc/g16/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6')
  Path Group: tap16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6'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tdc/g16/q1_reg/CK (DFFRHQX1)             0.00       0.00 r
  tdc/g16/q1_reg/Q (DFFRHQX1)              0.33       0.33 f
  tdc/g16/U5/Y (XNOR2X1)                   0.19       0.52 r
  tdc/g16/q1_reg/D (DFFRHQX1)              0.00       0.52 r
  data arrival time                                   0.52
  clock tap16'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tdc/g16/q1_reg/CK (DFFRHQX1)             0.00       0.00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0.04
  data required time                                 -0.04
  -----------------------------------------------------------
  data required time                                 -0.04
  data arrival time                                  -0.52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17/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7')
  Endpoint: tdc/g17/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7')
  Path Group: tap17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7' (rise edge)                 0.31       0.3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31
  tdc/g17/q1_reg/CK (DFFRHQX1)             0.00       0.31 r
  tdc/g17/q1_reg/Q (DFFRHQX1)              0.33       0.64 f
  tdc/g17/U6/Y (XNOR2X1)                   0.19       0.83 r
  tdc/g17/q1_reg/D (DFFRHQX1)              0.00       0.83 r
  data arrival time                                   0.83
  clock tap17' (rise edge)                 0.31       0.3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31
  tdc/g17/q1_reg/CK (DFFRHQX1)             0.00       0.31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0.27
  data required time                                  0.27
  -----------------------------------------------------------
  data required time                                  0.27
  data arrival time                                  -0.83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18/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8')
  Endpoint: tdc/g18/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8')
  Path Group: tap18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8' (rise edge)                 0.62       0.6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62
  tdc/g18/q1_reg/CK (DFFRHQX1)             0.00       0.62 r
  tdc/g18/q1_reg/Q (DFFRHQX1)              0.33       0.96 f
  tdc/g18/U9/Y (XNOR2X1)                   0.19       1.14 r
  tdc/g18/q1_reg/D (DFFRHQX1)              0.00       1.14 r
  data arrival time                                   1.14
  clock tap18' (rise edge)                 0.62       0.6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62
  tdc/g18/q1_reg/CK (DFFRHQX1)             0.00       0.62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0.58
  data required time                                  0.58
  -----------------------------------------------------------
  data required time                                  0.58
  data arrival time                                  -1.14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19/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9')
  Endpoint: tdc/g19/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19')
  Path Group: tap19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19' (rise edge)                 0.94       0.9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94
  tdc/g19/q1_reg/CK (DFFRHQX1)             0.00       0.94 r
  tdc/g19/q1_reg/Q (DFFRHQX1)              0.33       1.27 f
  tdc/g19/U9/Y (XNOR2X1)                   0.19       1.46 r
  tdc/g19/q1_reg/D (DFFRHQX1)              0.00       1.46 r
  data arrival time                                   1.46
  clock tap19' (rise edge)                 0.94       0.9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94
  tdc/g19/q1_reg/CK (DFFRHQX1)             0.00       0.94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0.90
  data required time                                  0.90
  -----------------------------------------------------------
  data required time                                  0.90
  data arrival time                                  -1.46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20/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0')
  Endpoint: tdc/g20/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0')
  Path Group: tap20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0' (rise edge)                 1.25       1.2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25
  tdc/g20/q1_reg/CK (DFFRHQX1)             0.00       1.25 r
  tdc/g20/q1_reg/Q (DFFRHQX1)              0.33       1.58 f
  tdc/g20/U9/Y (XNOR2X1)                   0.19       1.77 r
  tdc/g20/q1_reg/D (DFFRHQX1)              0.00       1.77 r
  data arrival time                                   1.77
  clock tap20' (rise edge)                 1.25       1.2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25
  tdc/g20/q1_reg/CK (DFFRHQX1)             0.00       1.25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1.21
  data required time                                  1.21
  -----------------------------------------------------------
  data required time                                  1.21
  data arrival time                                  -1.77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21/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1')
  Endpoint: tdc/g21/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1')
  Path Group: tap21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1' (rise edge)                 1.56       1.5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56
  tdc/g21/q1_reg/CK (DFFRHQX1)             0.00       1.56 r
  tdc/g21/q1_reg/Q (DFFRHQX1)              0.33       1.89 f
  tdc/g21/U9/Y (XNOR2X1)                   0.19       2.08 r
  tdc/g21/q1_reg/D (DFFRHQX1)              0.00       2.08 r
  data arrival time                                   2.08
  clock tap21' (rise edge)                 1.56       1.5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56
  tdc/g21/q1_reg/CK (DFFRHQX1)             0.00       1.56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1.52
  data required time                                  1.52
  -----------------------------------------------------------
  data required time                                  1.52
  data arrival time                                  -2.08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22/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2')
  Endpoint: tdc/g22/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2')
  Path Group: tap22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2' (rise edge)                 1.88       1.8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88
  tdc/g22/q1_reg/CK (DFFRHQX1)             0.00       1.88 r
  tdc/g22/q1_reg/Q (DFFRHQX1)              0.33       2.21 f
  tdc/g22/U9/Y (XNOR2X1)                   0.19       2.39 r
  tdc/g22/q1_reg/D (DFFRHQX1)              0.00       2.39 r
  data arrival time                                   2.39
  clock tap22' (rise edge)                 1.88       1.8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88
  tdc/g22/q1_reg/CK (DFFRHQX1)             0.00       1.88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1.83
  data required time                                  1.83
  -----------------------------------------------------------
  data required time                                  1.83
  data arrival time                                  -2.39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23/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3')
  Endpoint: tdc/g23/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3')
  Path Group: tap23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3' (rise edge)                 2.72       2.7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72
  tdc/g23/q1_reg/CK (DFFRHQX1)             0.00       2.72 r
  tdc/g23/q1_reg/Q (DFFRHQX1)              0.33       3.05 f
  tdc/g23/U13/Y (XNOR2X1)                  0.19       3.24 r
  tdc/g23/q1_reg/D (DFFRHQX1)              0.00       3.24 r
  data arrival time                                   3.24
  clock tap23' (rise edge)                 2.72       2.7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72
  tdc/g23/q1_reg/CK (DFFRHQX1)             0.00       2.72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2.68
  data required time                                  2.68
  -----------------------------------------------------------
  data required time                                  2.68
  data arrival time                                  -3.24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24/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4')
  Endpoint: tdc/g24/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4')
  Path Group: tap24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4' (rise edge)                 2.50       2.5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50
  tdc/g24/q1_reg/CK (DFFRHQX1)             0.00       2.50 r
  tdc/g24/q1_reg/Q (DFFRHQX1)              0.33       2.83 f
  tdc/g24/U9/Y (XNOR2X1)                   0.19       3.02 r
  tdc/g24/q1_reg/D (DFFRHQX1)              0.00       3.02 r
  data arrival time                                   3.02
  clock tap24' (rise edge)                 2.50       2.5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50
  tdc/g24/q1_reg/CK (DFFRHQX1)             0.00       2.50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2.46
  data required time                                  2.46
  -----------------------------------------------------------
  data required time                                  2.46
  data arrival time                                  -3.02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25/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5')
  Endpoint: tdc/g25/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5')
  Path Group: tap25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5' (rise edge)                 2.81       2.8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81
  tdc/g25/q1_reg/CK (DFFRHQX1)             0.00       2.81 r
  tdc/g25/q1_reg/Q (DFFRHQX1)              0.33       3.14 f
  tdc/g25/U9/Y (XNOR2X1)                   0.19       3.33 r
  tdc/g25/q1_reg/D (DFFRHQX1)              0.00       3.33 r
  data arrival time                                   3.33
  clock tap25' (rise edge)                 2.81       2.81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81
  tdc/g25/q1_reg/CK (DFFRHQX1)             0.00       2.81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2.77
  data required time                                  2.77
  -----------------------------------------------------------
  data required time                                  2.77
  data arrival time                                  -3.33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26/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6')
  Endpoint: tdc/g26/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6')
  Path Group: tap26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6' (rise edge)                 3.12       3.1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3.12
  tdc/g26/q1_reg/CK (DFFRHQX1)             0.00       3.12 r
  tdc/g26/q1_reg/Q (DFFRHQX1)              0.33       3.46 f
  tdc/g26/U9/Y (XNOR2X1)                   0.19       3.64 r
  tdc/g26/q1_reg/D (DFFRHQX1)              0.00       3.64 r
  data arrival time                                   3.64
  clock tap26' (rise edge)                 3.12       3.12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3.12
  tdc/g26/q1_reg/CK (DFFRHQX1)             0.00       3.12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3.08
  data required time                                  3.08
  -----------------------------------------------------------
  data required time                                  3.08
  data arrival time                                  -3.64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27/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7')
  Endpoint: tdc/g27/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7')
  Path Group: tap27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7' (rise edge)                 3.44       3.4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3.44
  tdc/g27/q1_reg/CK (DFFRHQX1)             0.00       3.44 r
  tdc/g27/q1_reg/Q (DFFRHQX1)              0.33       3.77 f
  tdc/g27/U9/Y (XNOR2X1)                   0.19       3.96 r
  tdc/g27/q1_reg/D (DFFRHQX1)              0.00       3.96 r
  data arrival time                                   3.96
  clock tap27' (rise edge)                 3.44       3.44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3.44
  tdc/g27/q1_reg/CK (DFFRHQX1)             0.00       3.44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3.40
  data required time                                  3.40
  -----------------------------------------------------------
  data required time                                  3.40
  data arrival time                                  -3.96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28/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8')
  Endpoint: tdc/g28/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8')
  Path Group: tap28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8' (rise edge)                 3.75       3.7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3.75
  tdc/g28/q1_reg/CK (DFFRHQX1)             0.00       3.75 r
  tdc/g28/q1_reg/Q (DFFRHQX1)              0.33       4.08 f
  tdc/g28/U9/Y (XNOR2X1)                   0.19       4.27 r
  tdc/g28/q1_reg/D (DFFRHQX1)              0.00       4.27 r
  data arrival time                                   4.27
  clock tap28' (rise edge)                 3.75       3.75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3.75
  tdc/g28/q1_reg/CK (DFFRHQX1)             0.00       3.75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3.71
  data required time                                  3.71
  -----------------------------------------------------------
  data required time                                  3.71
  data arrival time                                  -4.27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29/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9')
  Endpoint: tdc/g29/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29')
  Path Group: tap29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29' (rise edge)                 4.06       4.0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4.06
  tdc/g29/q1_reg/CK (DFFRHQX1)             0.00       4.06 r
  tdc/g29/q1_reg/Q (DFFRHQX1)              0.33       4.39 f
  tdc/g29/U9/Y (XNOR2X1)                   0.19       4.58 r
  tdc/g29/q1_reg/D (DFFRHQX1)              0.00       4.58 r
  data arrival time                                   4.58
  clock tap29' (rise edge)                 4.06       4.06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4.06
  tdc/g29/q1_reg/CK (DFFRHQX1)             0.00       4.06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4.02
  data required time                                  4.02
  -----------------------------------------------------------
  data required time                                  4.02
  data arrival time                                  -4.58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tdc/g30/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30')
  Endpoint: tdc/g30/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30')
  Path Group: tap30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30' (rise edge)                 4.38       4.3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4.38
  tdc/g30/q1_reg/CK (DFFRHQX1)             0.00       4.38 r
  tdc/g30/q1_reg/Q (DFFRHQX1)              0.33       4.71 f
  tdc/g30/U9/Y (XNOR2X1)                   0.19       4.89 r
  tdc/g30/q1_reg/D (DFFRHQX1)              0.00       4.89 r
  data arrival time                                   4.89
  clock tap30' (rise edge)                 4.38       4.38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4.38
  tdc/g30/q1_reg/CK (DFFRHQX1)             0.00       4.38 r
  library hold time                       -0.04       4.33
  data required time                                  4.33
  -----------------------------------------------------------
  data required time                                  4.33
  data arrival time                                  -4.89
  -----------------------------------------------------------
  slack (MET)                                         0.56

  Startpoint: clr (input port)
  Endpoint: tdc/d1/reg_phase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31)
  Path Group: tap31
  Path Type: min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adpll              smic18_wl40           slow
  Point                                    Incr       Path
  -----------------------------------------------------------
  clock (input port cloc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0       0.00 r
  clr (in)                                 0.00       0.00 r
  tdc/clr (tdc)                            0.00       0.00 r
  tdc/d1/clr (six_bit_counter)             0.00       0.00 r
  tdc/d1/reg_phase_reg/E (EDFFX1)          0.00       0.00 r
  data arrival time                                   0.00
  clock tap31 (rise edge)                  9.69       9.69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9.69
  tdc/d1/reg_phase_reg/CK (EDFFX1)         0.00       9.69 r
  library hold time                       -0.08       9.61
  data required time                                  9.61
  -----------------------------------------------------------
  data required time                                  9.61
  data arrival time                                   0.00
  -----------------------------------------------------------
  slack (VIOLATED)                                   -9.61

1

关键脚本:
create_clock -name "ref" -period 100 -waveform { 0  50 }  { ref  }
set_clock_latency  2 [get_clocks ref]
set_clock_uncertainty  2 [get_clocks ref]
create_clock -name "tap0" -period 10 -waveform { 0  5 }  { tap0  }
create_clock -name "tap1" -period 10 -waveform { 0.3125  5.3125 }  { tap1  }
create_clock -name "tap2" -period 10 -waveform { 0.625  5.625 }  { tap2  }
create_clock -name "tap3" -period 10 -waveform { 0.9375  5.9375 }  { tap3  }
create_clock -name "tap4" -period 10 -waveform { 1.25  6.25 }  { tap4  }
create_clock -name "tap5" -period 10 -waveform { 1.5625  6.5625 }  { tap5  }
create_clock -name "tap6" -period 10 -waveform { 1.875  6.875 }  { tap6  }
create_clock -name "tap7" -period 10 -waveform { 2.1875  7.1875 }  { tap7  }
create_clock -name "tap8" -period 10 -waveform { 2.5 7.5 }  { tap8  }
create_clock -name "tap9" -period 10 -waveform { 2.8125  7.8125 }  { tap9  }
create_clock -name "tap10" -period 10 -waveform { 3.125  8.125 }  { tap10  }
create_clock -name "tap11" -period 10 -waveform { 3.4375  8.4375 }  { tap11  }
create_clock -name "tap12" -period 10 -waveform { 3.75  8.75 }  { tap12  }
create_clock -name "tap13" -period 10 -waveform { 4.0625  9.0625 }  { tap13  }
create_clock -name "tap14" -period 10 -waveform { 4.375  9.375 }  { tap14  }
create_clock -name "tap15" -period 10 -waveform { 4.6875  9.6875 }  { tap15  }
create_clock -name "tap16" -period 10 -waveform { 5  10 }  { tap16  }
create_clock -name "tap17" -period 10 -waveform {   5.3125 10.3125 }  { tap17  }
create_clock -name "tap18" -period 10 -waveform { 5.625 10.625 }  { tap18  }
create_clock -name "tap19" -period 10 -waveform {   5.9375  10.9375 }  { tap19  }
create_clock -name "tap20" -period 10 -waveform {  6.25  11.25 }  { tap20  }
create_clock -name "tap21" -period 10 -waveform {   6.5625  11.5625 }  { tap21  }
create_clock -name "tap22" -period 10 -waveform {   6.875  11.875 }  { tap22  }
create_clock -name "tap23" -period 10 -waveform {  7.1875 12.71875 }  { tap23  }
create_clock -name "tap24" -period 10 -waveform {   7.5  12.5 }  { tap24  }
create_clock -name "tap25" -period 10 -waveform { 7.8125 12.8125 }  { tap25  }
create_clock -name "tap26" -period 10 -waveform {  8.125 13.125 }  { tap26  }
create_clock -name "tap27" -period 10 -waveform {  8.4375 13.4375 }  { tap27  }
create_clock -name "tap28" -period 10 -waveform {  8.75 13.75 }  { tap28  }
create_clock -name "tap29" -period 10 -waveform {  9.0625 14.0625 }  { tap29  }
create_clock -name "tap30" -period 10 -waveform { 9.375 14.375 }  { tap30  }
create_clock -name "tap31" -period 10 -waveform {  9.6875 14.6875 }  { tap31  }
set_clock_transition 0.2  [get_clocks tap31]
。。。。。。。。。。。。。。。。。。。。。。。
。。。。。。。。。。。。。。。
set_clock_transition 0.2  [get_clocks tap1]
set_clock_transition 0.2  [get_clocks tap0]

set_fix_hold [list ref  tap0 tap1 tap2 tap3 tap4 tap5 tap6 tap7 tap8 tap9 tap10 tap11 tap12 tap13 tap14 tap15 tap16 tap17 tap18 tap19 tap20 tap21 tap22 tap23 tap24 tap25 tap26 tap27 tap28 tap29 tap30 tap31]

网友:
setup violation主要是ref与tap*时钟间的关系没有搞对

hold violation是clr的input delay设定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在DC里加了一些命令,没有报setup和hold的违例了,但网表还是仿真不起来,出现很多X,之后我又有PT进行时序分析了一下,出现了很多违例,有setup和hold的违例。请问是我的脚本有问题吗?还是因为时钟端口太多了,要进行其他时钟预的设置?还要加什么脚本进行约束呢?
在DC中加入了:
set_false_path -from ref -to tap0
。。。。。。。。。。。。。。。。。。。
set_false_path -from ref -to tap30
set_false_path -from ref -to tap31

set_false_path -from tap31 -to ref
set_false_path -from tap30 -to ref
。。。。。。。。。。。。。。。。。。

set_false_path -from tap0 -to ref
set_input_delay  30 -clock ref clr
set_dont_touch_network [list ref clr tap0 tap1 tap2 tap3 tap4 tap5 tap6 tap7 tap8 tap9 tap10 tap11 tap12 tap13 tap14 tap15 tap16 tap17 tap18 tap19 tap20 tap21 tap22 tap23 tap24 tap25 tap26 tap27 tap28 tap29 tap30 tap31]
set_false_path -from clr -to [all_outputs]
加入以上命令之后DC没有报任何违例了。但在pt时序分析后出现以下违例:
每个tap都出现:
setup违例
max_delay/setup ('tap0' group)
   Endpoint                                                  Slack
   -----------------------------------------------------------------
   tdc/d1/out_reg[6]/D                                       -1.99  (VIOLATED)
   tdc/d1/out_reg[5]/D                                       -1.79  (VIOLATED)
   tdc/d1/out_reg[4]/D                                       -1.61  (VIOLATED)
   tdc/d1/out_reg[3]/D                                       -1.43  (VIOLATED)
   tdc/d1/out_reg[0]/D                                       -1.30  (VIOLATED)
   tdc/d1/out_reg[1]/D                                       -1.30  (VIOLATED)
   tdc/d1/out_reg[2]/D                                       -1.30  (VIOLATED)

max_delay/setup ('tap1' group)
   Endpoint                                                  Slack
   -----------------------------------------------------------------
   tdc/d1/out_reg[6]/D                                       -1.99  (VIOLATED)
   tdc/d1/out_reg[5]/D                                       -1.79  (VIOLATED)
   tdc/d1/out_reg[4]/D                                       -1.61  (VIOLATED)
   tdc/d1/out_reg[3]/D                                       -1.43  (VIOLATED)
   tdc/d1/out_reg[0]/D                                       -1.30  (VIOLATED)
   tdc/d1/out_reg[1]/D                                       -1.30  (VIOLATED)
   tdc/d1/out_reg[2]/D                                       -1.30  (VIOLATED)

hold违例:
min_delay/hold ('clock_gating_default' group)
   Endpoint                                                  Slack
   -----------------------------------------------------------------
   tdc/g0/U15/AN                                             -0.05  (VIOLATED)
   tdc/g1/U14/AN                                             -0.05  (VIOLATED)
   tdc/g2/U14/AN                                             -0.05  (VIOLATED)
   tdc/g3/U14/AN                                             -0.05  (VIOLATED)
   tdc/g4/U14/AN                                             -0.05  (VIOLATED)
   tdc/g5/U14/AN                                             -0.05  (VIOLATED)
   tdc/g6/U15/AN                                             -0.05  (VIOLATED)
   tdc/g7/U14/AN                                             -0.05  (VIOLATED)
   tdc/g8/U14/AN                                             -0.05  (VIOLATED)
   tdc/g9/U14/AN                                             -0.05  (VIOLATED)
   tdc/g10/U15/AN                                            -0.05  (VIOLATED)
   tdc/g11/U15/AN                                            -0.05  (VIOLATED)
   tdc/g12/U15/AN                                            -0.05  (VIOLATED)
   tdc/g13/U15/AN                                            -0.05  (VIOLATED)
   tdc/g14/U14/AN                                            -0.05  (VIOLATED)
   tdc/g15/U14/AN                                            -0.05  (VIOLATED)
   tdc/g16/U14/AN                                            -0.05  (VIOLATED)
   tdc/g17/U15/AN                                            -0.05  (VIOLATED)
   tdc/g18/U14/AN                                            -0.05  (VIOLATED)
   tdc/g19/U14/AN                                            -0.05  (VIOLATED)
   tdc/g20/U15/AN                                            -0.05  (VIOLATED)
   tdc/g21/U14/AN                                            -0.05  (VIOLATED)
   tdc/g22/U14/AN                                            -0.05  (VIOLATED)
   tdc/g23/U14/AN                                            -0.05  (VIOLATED)
   tdc/g24/U15/AN                                            -0.05  (VIOLATED)
   tdc/g25/U14/AN                                            -0.05  (VIOLATED)
   tdc/g26/U14/AN                                            -0.05  (VIOLATED)
   tdc/g27/U14/AN                                            -0.05  (VIOLATED)
   tdc/g28/U15/AN                                            -0.05  (VIOLATED)
   tdc/g29/U14/AN                                            -0.05  (VIOLATED)
   tdc/g30/U14/AN                                            -0.05  (VIOLATED)
   tdc/g31/U15/AN                                            -0.05  (VIOLATED)

   removal
   Endpoint                                                  Slack
   -----------------------------------------------------------------
   pfd/Q1_reg/RN                                             -3.41  (VIOLATED)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好,我突然想起之前你提醒我的setup违例的原因,又在脚本中加入了以下脚本,设置了tap*之间的false path。结果pt分析就没有setup timing的违例了。
set_false_path -from tap0 -to [list tap1 tap2 tap3 tap4 tap5 tap6 tap7 tap8 tap9 tap10 tap11 tap12 tap13 tap14 tap15 tap16 tap17 tap18 tap19 tap20 tap21 tap22 tap23 tap24 tap0 tap26 tap27 tap28 tap29 tap30 tap31]
set_false_path -from tap31 -to [list tap1 tap2 tap3 tap4 tap5 tap6 tap7 tap8 tap9 tap10 tap11 tap12 tap13 tap14 tap15 tap16 tap17 tap18 tap19 tap20 tap21 tap22 tap23 tap24 tap0 tap26 tap27 tap28 tap29 tap30 tap31]
。。。。。。。。。。。。。。。。。。。。。。。。。。。。。

但hold的违例还是没有变化:之前你说hold的违例是因为clr的input delay的问题,我设置了之后set_input_delay  30 -clock ref clr
还是有hold的问题,如下:
min_delay/hold ('clock_gating_default' group)
   Endpoint                                                  Slack
   -----------------------------------------------------------------
   tdc/g0/U15/AN                                             -0.05  (VIOLATED)
   tdc/g1/U14/AN                                             -0.05  (VIOLATED)
   tdc/g2/U14/AN                                             -0.05  (VIOLATED)
   tdc/g3/U14/AN                                             -0.05  (VIOLATED)
   tdc/g4/U14/AN                                             -0.05  (VIOLATED)
   tdc/g5/U14/AN                                             -0.05  (VIOLATED)
   tdc/g6/U15/AN                                             -0.05  (VIOLATED)
   tdc/g7/U14/AN                                             -0.05  (VIOLATED)
   tdc/g8/U14/AN                                             -0.05  (VIOLATED)
   tdc/g9/U14/AN                                             -0.05  (VIOLATED)
   tdc/g10/U15/AN                                            -0.05  (VIOLATED)
   tdc/g11/U15/AN                                            -0.05  (VIOLATED)
   tdc/g12/U15/AN                                            -0.05  (VIOLATED)
   tdc/g13/U15/AN                                            -0.05  (VIOLATED)
   tdc/g14/U14/AN                                            -0.05  (VIOLATED)
   tdc/g15/U14/AN                                            -0.05  (VIOLATED)
   tdc/g16/U14/AN                                            -0.05  (VIOLATED)
   tdc/g17/U15/AN                                            -0.05  (VIOLATED)
   tdc/g18/U14/AN                                            -0.05  (VIOLATED)
   tdc/g19/U14/AN                                            -0.05  (VIOLATED)
   tdc/g20/U15/AN                                            -0.05  (VIOLATED)
   tdc/g21/U14/AN                                            -0.05  (VIOLATED)
   tdc/g22/U14/AN                                            -0.05  (VIOLATED)
   tdc/g23/U14/AN                                            -0.05  (VIOLATED)
   tdc/g24/U15/AN                                            -0.05  (VIOLATED)
   tdc/g25/U14/AN                                            -0.05  (VIOLATED)
   tdc/g26/U14/AN                                            -0.05  (VIOLATED)
   tdc/g27/U14/AN                                            -0.05  (VIOLATED)
   tdc/g28/U15/AN                                            -0.05  (VIOLATED)
   tdc/g29/U14/AN                                            -0.05  (VIOLATED)
   tdc/g30/U14/AN                                            -0.05  (VIOLATED)
   tdc/g31/U15/AN                                            -0.05  (VIOLATED)

   removal
   Endpoint                                                  Slack
   -----------------------------------------------------------------
   pfd/Q1_reg/RN                                             -3.41  (VIOLATED)

   clock_gating_hold
   Endpoint                                                  Slack
   -----------------------------------------------------------------
   tdc/g0/U15/AN                                             -0.05  (VIOLATED)
   tdc/g1/U14/AN                                             -0.05  (VIOLATED)
   tdc/g2/U14/AN                                             -0.05  (VIOLATED)
   tdc/g3/U14/AN                                             -0.05  (VIOLATED)
   tdc/g4/U14/AN                                             -0.05  (VIOLATED)
   tdc/g5/U14/AN                                             -0.05  (VIOLATED)
   tdc/g6/U15/AN                                             -0.05  (VIOLATED)
   tdc/g7/U14/AN                                             -0.05  (VIOLATED)
   tdc/g8/U14/AN                                             -0.05  (VIOLATED)
   tdc/g9/U14/AN                                             -0.05  (VIOLATED)
   tdc/g10/U15/AN                                            -0.05  (VIOLATED)
   tdc/g11/U15/AN                                            -0.05  (VIOLATED)
   tdc/g12/U15/AN                                            -0.05  (VIOLATED)
   tdc/g13/U15/AN                                            -0.05  (VIOLATED)
   tdc/g14/U14/AN                                            -0.05  (VIOLATED)
   tdc/g15/U14/AN                                            -0.05  (VIOLATED)
   tdc/g16/U14/AN                                            -0.05  (VIOLATED)
   tdc/g17/U15/AN                                            -0.05  (VIOLATED)
   tdc/g18/U14/AN                                            -0.05  (VIOLATED)
   tdc/g19/U14/AN                                            -0.05  (VIOLATED)
   tdc/g20/U15/AN                                            -0.05  (VIOLATED)
   tdc/g21/U14/AN                                            -0.05  (VIOLATED)
   tdc/g22/U14/AN                                            -0.05  (VIOLATED)
   tdc/g23/U14/AN                                            -0.05  (VIOLATED)
   tdc/g24/U15/AN                                            -0.05  (VIOLATED)
   tdc/g25/U14/AN                                            -0.05  (VIOLATED)
   tdc/g26/U14/AN                                            -0.05  (VIOLATED)
   tdc/g27/U14/AN                                            -0.05  (VIOLATED)
   tdc/g28/U15/AN                                            -0.05  (VIOLATED)
   tdc/g29/U14/AN                                            -0.05  (VIOLATED)
   tdc/g30/U14/AN                                            -0.05  (VIOLATED)
   tdc/g31/U15/AN                                            -0.05  (VIOLATED)

请问这是什么导致的呢?怎么消除这些违例?

网友:
要看timing report,
别丢一堆出来,自己选一个典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好,我用PT时序分析后,用report timing命令,没有报setup 的违例了。
report timing -delay min后报如下两条违例,其他都没违例了,请你再帮我看看,多谢了
Report : timing
-path_type full
-delay_type min
-max_paths 1
Design : adpll
Version: C-2009.06-SP3
Date   : Thu Jul  4 10:27:11 2013
****************************************

  Startpoint: pfd/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ref)
  Endpoint: pfd/Q1_reg (removal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ref)
  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4.00       4.00
  pfd/Q1_reg/CK (DFFRHQX1)                 0.00       4.00 r
  pfd/Q1_reg/Q (DFFRHQX1)                  0.27       4.27 f
  pfd/U5/Y (NAND2X1)                       0.24       4.51 r
  pfd/Q1_reg/RN (DFFRHQX1)                 0.00       4.51 r
  data arrival time                                   4.51
  clock ref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4.00       4.00
  clock uncertainty                        4.00       8.00
  pfd/Q1_reg/CK (DFFRHQX1)                            8.00 r
  library removal time                    -0.08       7.92
  data required time                                  7.92
  ---------------------------------------------------------------
  data required time                                  7.92
  data arrival time                                  -4.51
  ---------------------------------------------------------------
  slack (VIOLATED)                                   -3.41

  Startpoint: tdc/g0/q1_reg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tap0')
  Endpoint: tdc/g0/U15 (falling clock gating-check end-point clocked by tap0')
  Path Group: **clock_gating_default**
  Path Type: min
  Point                                    Incr       Path
  ---------------------------------------------------------------
  clock tap0' (rise edge)                  5.00       5.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20       5.20
  tdc/g0/q1_reg/CK (DFFRHQX1)              0.00       5.20 r
  tdc/g0/q1_reg/Q (DFFRHQX1)               0.25       5.45 f
  tdc/g0/U15/AN (NOR2BX1)                  0.00       5.45 f
  data arrival time                                   5.45
  clock tap0' (rise edge)                  5.00       5.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20       5.20
  clock uncertainty                        0.30       5.50
  tdc/g0/U15/B (NOR2BX1)                              5.50 r
  clock gating hold time                   0.00       5.50
  data required time                                  5.50
  ---------------------------------------------------------------
  data required time                                  5.50
  data arrival time                                  -5.45
  ---------------------------------------------------------------
  slack (VIOLATED)                                   -0.05

网友:
1) clock uncertainty                        4.00        这么大!
2) tdc/g0/U15/AN (NOR2BX1)    组合逻辑不应该check setup/hold,要么设计错误,要么约束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小心地更改了ref和tap*这些时钟的set_clock_latency和set_clock_uncertainty 设置的大小,结果用PT时序分析也没有任何违例了。但是DC的网表还是仿真不了,不管加不加sdf文件都是一样的效果。复位之后就出现不定状态。如下图:

而行为级正常仿真应该是如下波形:

请问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设计本身的问题?要去修改代码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图片没传成功,再传一次。

失败仿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帖子,有些见解,希望能帮上忙吧。

1.dc出来的网表做仿真,没有成功,出现不定态。我猜测可能是你的测试向量中,对reset信号的设置有些问题;而且说实话,一般仿真dc的出来的网表没有什么意义,毕竟有些hold违例没有消去,为何不把仿真的时间花在pre route的sta,看看analysis coverage之类的?

2.设计的ref_clock和所有的tap*之间是否是false path取决于前端设计时的考量,我感觉(仅仅是感觉),貌似你设子false path只是为了消去违例而作false path。

3.对时钟的约束,为何ref clock的latency和tap* clock的latency不一致?

4.clock uncertainty是和你的时钟源的属性有关的,如PLL jitter等,似乎你的设置不太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提醒,你的建议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确实一直都在为了消除违例而不断修改脚本,可能已经忽略了很多重要而且基础的东西。至于你说的前端后端的问题,只有我一个人单独在做,而且本人还是学生,这个设计也是我自己编程的,我的毕业设计,所以学的东西很有限,也很水,只走过简单的数字流程,并不对哪个部分很精通了解。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考虑到,今天多谢你的提醒了,我会继续查找原因。

网友(2014-03-22):
回复 网友B:

你那没有给多个时钟设置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