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tream in & stream out的问题.

楼主(2013-06-27):
刚刚stream in一个gds,产生的library里,M1_M2,M2_M3,mn,mp这些pcell全部变成一个个独立的cell,造成整个library的文件夹存储量变得非常大,请问下,stream in or stream out时,是不是有什么选项 ,使得M1_M2,M2_M3,mn,mp保持为pcell?

网友:
选项里面勾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能具体点吗? virtuoso才接触不久,不熟悉的哇~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导出的时候,keep pcell选项勾上,导入也一样.摸摸就知道了.

网友:
reference library填工艺库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这个我试了,会生成个KDP开头的文件夹,不过等了好久,stream in的动作都没完成,难道是我等的还不够久?

好吧,我重新试试,让它自生自灭去吧......

网友(2013-08-26):
请问这个问题能解决了吗???
在6.1版本之前的确有keep pcell选项,可是现在基本都是6.1.5了,新版本根本没有keep pcell,所以在stream in/stream out时,就会像你那样生成很多小的cell,请问你找到解决方法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但是我是51的版本,不清楚6.1.5之后版本。。。。
另外,我不会生很多小的cell,是tool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51版本早就应该过时了吧。。现在cadence主流都是6.1.5了。。最新的6.1.6都出来的,请问各位就没有用到新版本解决pcell导出时如何保持参数吗??

网友(2013-09-27):
      能分享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ic6不会这样弱吧,仔细找找

网友:
stream out

stream out
回复 网友C:

试试把Flatten pcell不选中,

网友:
cadence 太变态了 误导啊 flatten pcells ..........

网友:
用51和61版本有多大差别?

网友:
新的版本都不能保留PCELL了,其实养成习惯,版图完成后,把版图都导成GDS,存放好,然后把版图库删除掉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是一般的公司我想应该还是有内存让你存放版图的,不需要这么节省内存了,呵呵

网友(2014-04-27):
这个如果你使用的tech中的via,可以使用detect via options

网友(2014-11-21):
skill脚本文件可以去除导入后的pcell后缀,看来还得学学skill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给我keep pcell时load 的skill文件吗?十分感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同样在无期限的等待,请问如何解决,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51,请问如何解决啊,急急急啊,谢谢

网友:
sream out的时候,在option中有Geometry,里面有keep stream cells

网友:
61更强大了,所以51的优点肯定会保留,缺点会不上,亲们的问题,都有的

网友(2015-04-09):
回复 楼主: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是IC5

在线求答案

网友:
我们用的还是IC5161版本,我们从来都不用pcell,都是自己建cell,其实看看自己不需要建几个cell的。开始辛苦一下,后面省事多了。一种工艺只需要建一次cell.很多项目都可以重复用啊!所以pcell没什么好的。

网友:
能分享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1

网友(2015-07-24):
回复 楼主:

    stream in 时,选中general 下的Automatically Detect Vias就可以了。工具616的。

网友(2015-10-13):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网友(2015-12-31):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616的,勾选了automatically detect vias没有任何作用,能详细说一下怎么操作的吗?

网友(2016-09-02):
受教了,回头试试

网友(2017-06-22):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用的也是51的,按照帖子上别人的意见没有得到解决,想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 按照你的操作 导入的时候pcell确实是保持cell的形式存在
请问在导出的时候需要勾选哪个选项来保证再导入的时候pcell不是以cell的形式存在 而是以pcell的形式存在吗?
还有两个问题请教,即:如何选择我需要的某几层layer导出gds呢?还有就是怎么在IC61的环境下导出PAD的坐标给封装厂try bond?

网友(2021-11-03):
2021年了,IC617还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