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实现开关电路?

楼主(2013-06-27):
请教各位牛人呀
如何实现在高电平时输出电压为1.2V,关闭时输出电压为0或者vdd呢?

网友:
就用一个assign就可以

网友:
vdd是多少?1.2V上要接什么东西?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直接在那个信号下串2个电阻(signal--R1--R2--GND),R1/R2等于vdd/1.2-1,R1和R2之间那个点的电压就是你想要的,高电平输出1.2,低电平输出0

网友:
关闭时输出0还是vdd?
你自己的问题都描述不清楚,怎么让人帮你,提问也要养成良好习惯。

高电平时输出电压为1.2V,关闭时输出电压为0的话,用两个mos管打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