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滤波器版图方面注意点

楼主(2013-06-27):
如题~~有哪位给解答一下吗????多谢多谢拉

网友:
MOSCAP的S,D端用metal1串起来,gate两端都要打poly_cont,上面走线尽量将gate,S,D端上下左右穿起来。另外,滤波器一定要起到滤波作用。比如,低通滤波器,要经过容后,引线输出。
纯经验!!!勿转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多谢 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