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怎样用skill对layout进行读取操作。

楼主(2013-06-27):
求教,具体是这样的:加入我想全选layout中的物体。但又不愿意打开此layout。请问:用skill该用什么命令能让其读取此layout并实现选择的功能。,但不打开此layout。

谢谢~~

网友:
不打开选了做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这样的,我写了个skill,要对很多个cell进行操作。但每个cell都要打开然后又关闭。感觉每次都一个一个的打开关闭,好麻烦。所以就想在不打开cell的情况下读取其中的数据(我现在是想把其中的东西全选)。

网友:
不把 cell 打开是不可能选到东西的, 选取东西之后你要做什么动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就想选了之后把每个layout中的不在格点上的线,归到格点。因为一开始格点设置错了,所以所有layout都要改,很麻烦。我只想到了一个一个开,在一个一个改的办法。   不知道 有没有办法在最顶层的layout上操作,让下层所有layout都变化。

网友:
通过数据库操作,使用db开头的函数。比如cvId=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view" "" "a");
之后所有的操作对于cvId进行。可以参看cadence下doc/skdfref下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先谢谢你的指教。但是我还是没弄懂:比如我要全选view中的东西。cvId=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view" "" "a")   geSelectAllFig(cvId)      它会报警告,unable to get edit  cellview window 无法实现选中的目的。

但是如果我先把这个view打开 ,再cvId=dbOpenCellViewByType("lib" "cell" "view" "" "a")   geSelectAllFig(cvId) 就能实现全选。

网友:
你不想打开cell就不要用ge开头的函数。
提供参考:
1、获取layout的cvId。
2、遍历layout的所有shape。  cvId->shapes~>??
3、对每个shape坐标平移,使对齐格点。
可以参看cadence下doc/skdfref下文档

网友:
少说了一点。如果调用了pcell的话,在cvId->instances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