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输出到文件 能否实现退格 或者删除行?

楼主(2013-06-27):
[i=s] 本帖最后由 litaohqqt 于 2013-6-27 17:43 编辑

perl 输出信息到txt, 想退格,或删除行? 比如
123
231
320
现在要把最近输出行320删除掉,重新输出. 可否实现?

网友:
同求,坐等答案 ,

网友(2013-08-01):
seek(FILE, -1, 1); 重新计算写文件的位置,-1表示退回1个字符

网友:
删除一行的话,可以用变量记住上次输出的字符串长度,

期待高手想出更好的方法

楼主:
我用一个变量装上次换行的位置, 需要的话,就重头写。 不过只能删除最近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