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里没有assura的菜单,如何解决?

楼主(2013-06-27):
两个安装完后,设置了环境变量,ASSURAHOME还有路径,都没问题,可是启动layout界面后没有assura的菜单,请问如何处理?
cds。log文件如下
Load shared object file /edasoft/cadence/assura/tools.lnx86/assura/lib/libavview.so
\w *WARNING* dlopen: /edasoft/cadence/assura/tools.lnx86/assura/lib/libavview.so: /edasoft/cadence/assura/tools.lnx86/assura/lib/libavview.so: undefined symbol: bmQSort
\w *WARNING* Failed to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edasoft/cadence/assura/tools.lnx86/assura/lib/libavview.so
\w *WARNING* Assura has not been installed in this hierarchy.

在别人机器上可以显示assura,log文件里就没有上述提示。

网友:
可能是IC版本和assura版本不兼容,你都是什么版本?

还有就是删除cds.lib中关于avTech的定义,试试看。

楼主:
可能就是版本不兼容。后来下了个新点的assura,就什么都好了

网友(2013-07-30):
回复 楼主:

   downloadlibXpforthesystemOS

网友(2014-03-04):
能具体说一下assura的安装和配置环境的流程吗,eetop尽说是跟cadence
一样,但还是不知道怎么配置环境,谢谢

网友(2016-04-28):
同求安装流程

网友(2021-01-22):
只要设置好对应的ASSURAHOME PATH,不需要像calibre一样,去load calibre.skl,virtuoso的layout界面可以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