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 (ADE-3036)

楼主(2013-06-27):
ic615仿真时候。点击绿色按钮 就提示下面错误,无法运行。哪位知道这个咋回事?谢谢 啊

ERROR (ADE-3036):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The simulator run log has not been generated.
Possible cause could be an invalid command line option for the version of the simulator
you are running. Choose Setup->Environment and verify that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specified in the userCmdLineOption field are supported for the simulator.
Alternatively, run the simulator standalone using the runSimulation file in the netlist
directory to know the exact cause of the error.

网友(2014-09-18):
ADE->Environment, choose "run with 64 bit binary". It should work. First check your operating system is 32 bit or 64 bit. If it is 32 bit OS, don't use the mmsim version better than 11.

网友(2014-11-1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求解决方法~~

楼主:
时间故去很久了,记得是 bashrc 之类的配置文件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2015-05-2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有大牛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回忆一下,具体哪里的设置吗?我同样问题,怎么都没办法解决。

网友(2016-10-17):
求问啊,遇到同样的问题在调用ADS 进行电磁仿真的时候

网友:
mmsim插件装了没有,如果装了就在.bashrc文件里改一下环境变量,让mmsim认出来,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7-03-04):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7-04-26):
同球解答

网友(2017-06-11):
这个问题一般是缺少libreadline.so.5库造成的。到simulation文件夹下,~/simulation/...../spectre/schematic/netlist/ 运行:
./runSimulation, 会提示一些问题。如果是缺少这个库,就安装一下。
ubuntu的话用sudo apt-get install libreadline5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7-12-01):
回复 网友B:

    谢谢,却是是这个问题

网友:
环境设置里,勾选64bit,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这样就可以跑了

网友(2018-02-20):
回复 网友C:

    请问怎么看环境变量设置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red hat 怎么安装 readline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