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仿真 Error (ADE-3036)

楼主(2013-06-27):
[求助] Error (ADE-3036)
ic615仿真时候。点击绿色按钮 就提示下面错误,无法运行。哪位知道这个咋回事?谢谢 啊

ERROR (ADE-3036):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The simulator run log has not been generated.
Possible cause could be an invalid command line option for the version of the simulator
you are running. Choose Setup->Environment and verify that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specified in the userCmdLineOption field are supported for the simulator.
Alternatively, run the simulator standalone using the runSimulation file in the netlist
directory to know the exact cause of the error.

网友:
用命令行仿一下试试

网友(2014-02-07):
I too have the same problem... please help

网友:
回复 楼主:

   Has it got solved.. it got solved for me

网友:
I have no idea.

网友(2014-12-27):
到simulation文件夹下,~/simulation/...//spectre/schematic/netlist/ 运行:
./runSimulation
/EDA/cadence/MMSIM141/tools.lnx86/spectre/bin/64bit/spectr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readline.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看看什么错误,上面那个是我的问题,缺少共享库

网友:
32位的也是,缺少32位的库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库文件安装上了,依然报错,怎么办

网友(2015-09-15):
回复 网友B:

    装上这个库之后还是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6-11-30):
回复 网友A:

    我有相同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8-02-20):
回复 网友A:

    同我的问题一模一样同问同问

网友:
同我的问题一模一样同问同问

网友(2018-08-09):
I am using Ubuntu16.04LTS. You need to install the following packages :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readline5 libreadline5-dbg libreadline-dev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