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比较器后的RC网络有什么作用?有图。

楼主(2013-06-27):
中间的R和C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中间的R和C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中间的R和C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
多大的RC。延迟用吧

楼主:
好像没必要延时啊,R和C记得应该不是很大。还可能有其他作用吗?谢谢了!!

网友:
或者是考虑版图寄生的RC

网友:
R,C有多大?
比较器速率多少?
依据这些才能分析

网友:
比较器+buffer,输出的是一个大能量信号,会带着电源和输入端一起飘。RC网络可以吸收能量。
实际上就是滤波的作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不过我还是不太懂,比较器输出的是一个高或低的逻辑电平,你说的大能量莫非指的输出为高电平的时候,另外输入端指的是哪个输入端呢,他们为什么会飘呢。个人也感觉滤波作用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不太懂滤波的原理,比如滤掉的是什么波及具体如何通过RC来实现,能麻烦你再帮我讲解一下吗,或者介绍一些原理跟这个相近的滤波材料,我自己去学习也行。

楼主:
R,C有多大?
比较器速率多少?
依据这些才能分析
引用 网友A:

R是50/1*4的电阻,阻值约404K,C是15/15*4的电容,值约178fF,
这些值是依据自己的工艺定的,可能会有出入。这其实也是我询问的一个目的,首先希望弄懂原理,然后依据情况确定它们的值。
比较器的速率比较慢,小信号比较一次大概4、5us。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加个RC来影响寄生,寄生影响一般不至于这么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RC较大,那就不是寄生的考虑

网友:
I guess the designer want to use RC filter the glitch of  camparator.

网友:
回复 网友C:

C是15/15*4的电容,值约178fF?
这个值有点问题,一般不会这么小的

网友:
Cap是什么做的?
MOS还是MIM,PIP,其他
我估摸着Cap怎么也有1pF以上,甚至可能10pF。
整个RC很大了

楼主:
I guess the designer want to use RC filter the glitch of  camparator.
引用 网友D:

是啊,这个非常有可能啊,谢谢提示,我再去学习一下怎样用RC滤掉毛刺。

楼主:
Cap是什么做的?
MOS还是MIM,PIP,其他
我估摸着Cap怎么也有1pF以上,甚至可能10pF。
整个RC很大了
引用 网友A:

Cap是mip吧,具体的值是可能不同,我也不是很确定。请问一下滤波跟去掉毛刺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啊,如果是去掉毛刺要这么大的RC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2768&highlight=%C3%AB%B4%CC
如上所说,好像反相器就可以去毛刺,我这图中正好也有反相器,那RC还是用来去毛刺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说吧,电平翻转的时候,buffer里会有个瞬态上下管子都处于导通状态,这个时候,对于电源来说需要瞬间输出个大电流。从能量角度理解,V*I*t是能量的单位,I很大,所以瞬间能量很大。电源会发生过冲或者欠冲。其次,cmos电路的输入信号毕竟是通过栅电容耦合的,这个信号也可以通过栅极耦合回输入端。所以可以带着电源和输入信号一起飘。加了RC网络以后,电平翻转时,电阻接电容端的信号不如接buffer端信号翻转的快,对电容的充电电流被电阻限制,降低了I,减小瞬时能量。   从滤波角度来说,这是个低通,滤除了高频信号,电源在高频段的过冲也降低。由于栅极电容很小,只有高频信号能耦合过去,所以滤波以后输入端的信号飘的也小。

楼主:
回复  幸福的小彬
   这么说吧,电平翻转的时候,buffer里会有个瞬态上下管子都处于导通状态,这个时 ...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比之前理解的清楚一些,感觉你的考虑角度比较高。我需要些时间来消化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R和C的值首先要清楚

楼主(2013-10-08):
谢谢各位!我终于弄懂了RC滤波的作用了,它接在比较器的后面,是因为两级开环比较器在小信号(即两个输入信号非常接近)时,延时会很大,导致输出不确定(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出现振荡(毛刺),所以RC主要就是用来滤掉这些毛刺的。